感觉三轴很漂亮!为啥总是四轴的天下呢

楼主(2013-04-07):
感觉三轴很漂亮!为啥总是四轴的天下呢

网友:
四轴好装啊 三轴不好装

网友:
感觉轴越多越漂亮!

网友:
四轴稳一些。正宗三轴是带一个舵机的。那个结构难倒很多新手。不过三轴也有Y4模式。很好。我喜欢的。

网友:
还有就是机架的选择。四轴机架选择很多。三轴,几乎买不到。要自己做。

网友A:
三轴本身的控制系统就比较不稳定、、、有时候大动作时。。结构导致动力分配不足。。没有办法拉回来。。结构对于飞行是不利的。。四轴本身的自旋靠正反浆就解决了。。三轴的话。。要调整动力分配、同时还要维稳。。。动力分配本身就不平均。。
三轴玩玩是可以的,但不是最佳选择。。除了造型好看外。。别的就没什么了。。所以一般都不愿意往3轴上发展。。

网友:
三轴结构更麻烦一些吧,反正没玩过

网友B:
单数桨都是不稳定结构,如直升机、三桨机、五桨机、七桨机。在飞行器中轴线两边必须完全对称,桨数一样、转向相反,这样才是稳定结构,才不会自旋。单数,比如三桨,只能是2个正转,1个反转,或者2个反转,1个正转,不对称、不平衡。但我为什么称为三桨机,不叫三轴呢?因为如果3轴6桨,即3轴同轴反向6桨,就符合中轴线两边绝对对称。是稳定的。所以单数桨不提倡,单数轴双数奖可以提倡。单数桨机,机械和电子都很难实现完美控制。单数桨载人机是不会制造的,直升机空难是很多的,只是因为造价低廉而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数桨都是不稳定结构,如直升机、三桨机、五桨机、七桨机。在飞行器中轴线两边必须完全对称,桨数一样 ...

谢谢!真长见识了!

网友:
三轴的优点到底是什么?

网友:
哦 原来如此

网友:
真心不喜欢三轴。。

网友:
个人喜欢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数桨都是不稳定结构,如直升机、三桨机、五桨机、七桨机。在飞行器中轴线两边必须完全对称,桨数一样 ...

载人用直升机可不是因为价格低廉噢亲,发动机的转速调整是不可能达到航模这么精确的,不管几个旋翼,载人的都必须使用变距控制,做到三轴以上不是良好的传动系统就是多个发动机,震动大和机构数量多的缺点所以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二轴载人飞行器:)

网友:
三轴好,我正在自制,因为自制容易。

网友(2013-07-10):
楼上马甲吧

网友D:
3轴更难飞吧?3轴的优点在哪?

网友:
人对对称的东西,感觉有安全感一些。。

网友:
三轴玩的少就是装配比较麻烦..有点舵机有个转向机构..很少有现成的机架...稳定什么的也不见得比四旋翼就差..机动性很好..但是挂载能力低一些..还有个优点就是硬挂不会拍到浆...而且三轴的机架折叠起来比较省地方...三轴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轴更难飞吧?3轴的优点在哪?

三轴没比四旋翼难飞..飞起来感觉一样的..有点是折叠省地方..硬挂不会拍到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本身的控制系统就比较不稳定、、、有时候大动作时。。结构导致动力分配不足。。没有办法拉回来。。 ...

我玩三轴真心没发现有什么不稳定的..也没出现过大动作拉不回来的情况..相反三轴机动性比四旋翼要高一些

网友:
三轴空间有限啊,挂大电池费劲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486
我也来个吧 还有最新改的PP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486
我也来个吧 还有最新改的PP

网友:
三轴飞行姿态很漂亮

网友:
T形的很酷

网友:
三轴什么优点,,同问,,灵活么

网友(2014-06-24):
三臂的话,, Y6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