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450布线完成了!

楼主(2013-04-07):
搞了一个6S,刚刚把布线完成,再等冰人的三根舵机连杆到了就可以试飞了!
亚托450DFC,不过头换成冰人的FBL头+十字盘,花牌6S电机+电池,铂金40A电调,斜盘215,尾舵DS525!
布线为了方便,很一般啊,不要笑偶哦

网友:
舵机线放主轴固定座上十字盘没有干涉?

网友:
怎么没看见有底板?

网友:
最好把东西都藏起来  我是接收放到机身里 电调放到电池下面的空间里  看着比较舒服

网友:
是啊。地板也省掉了?

网友:
不错哦,线走外面维修方便,看着挺整洁的~

网友:
舵机线有点凶险

网友:
都是高配呀~

网友:
为什么不装底板,是电机太长吗?

网友:
舵机线有危险,炸鸡十字盘有可能直接压断舵机线。。我试过炸鸡十字盘就是磕到低,十字盘直接受损凹陷

网友:
看来LZ不是用的带推力的主轴座,不然舵机先可以走主轴座下面过去~~
布线方式也没个统一,唯一的标准就是不要干涉到旋转零件的转动就行了(好像也有电磁干扰一说,但是我的布线从来注意过这点,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把线放到机身里面的  在外面老危险了 炸下 等下线断 了

网友:
舵机线有危险,炸鸡十字盘有可能直接压断舵机线

网友:
很整齐   看起来其实也不赖   这样维修调试很方便

网友:
这种布线最简洁实用 电调也的到充分的散热,和我布线是一致的考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