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里面的线断了,但是正常运行

楼主(2013-04-07):
我飞四轴,用的是ax2810电机

今天转动电机,听见里面有沙沙的响声,仔细一看,原来定子的线断了,貌似只断了一根铜线,飞行正常,启动也正常,而且,自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两两香蕉头之间的电阻,0.18欧,0.19欧,0.19欧
我的这种测量电机的方法对吗?
这种问题怎么办?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楼下的兄弟回答

网友A:
不懂,瞎说的。航模上的无刷电机一般是三角形接法,并且 绕线一般是多股,相当于并联,断了其中一根,其他的不受影响,所以转肯定是能转的,但最好重新绕线。你拆漆包线的时候可以记下电机是多粗的线,几股几砸绕的,在用同样粗的线再绕上去就是了

网友B:
如果真的是线断了 怎么可能22间还有电阻呢 应该没有断干净 还是有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线断了 怎么可能22间还有电阻呢 应该没有断干净 还是有连接的

看样子你没有给电机重新绕过线,哈哈

网友B:
你意思 三角形连接 断了里面的一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没有给电机重新绕过线,哈哈

你意思 三角形连接 断了里面的一根?

网友C:
电机用的是多股线当一根用的,断了一根也能转,不过影响性能

网友D:
多股的断一根的话只要不是暴力大电流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 三角形连接 断了里面的一根?

LZ不是说只断了一根漆包线么?

网友E:
看这个电机参数猜测如果是0.21线应该是6-7股并绕,断掉其中一股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功率会降低,不可暴力使用。 如果手工够好的话可以把断掉的线接起来,就不需要重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瞎说的。航模上的无刷电机一般是三角形接法,并且 绕线一般是多股,相当于并联,断了其中一根,其他的 ...

谢谢你,昨晚再测了一遍,两两之间电阻都一样,都是0.19欧,我又把其余的3台完好的电机也拆了,测了一下,两两之间也是0.19或者0.20的样子,但是明显线断了,正纠结怎么办,返厂要半个月,自己在实习单位,设备也不全,不敢冒险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 三角形连接 断了里面的一根?

谢谢你,是的,就是众多漆包线中的一根,被外转子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路过,帮顶!!!

感谢友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用的是多股线当一根用的,断了一根也能转,不过影响性能

谢谢,刚才联系了厂家,他们说是3根线一起的,断掉1,2根不会影响,可是还有些,担心,现在貌似只能悬停,不敢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股的断一根的话只要不是暴力大电流应该影响不大

谢谢,刚才联系了厂家,厂家也是这样说的,只要能正常启动运行,就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电机参数猜测如果是0.21线应该是6-7股并绕,断掉其中一股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功率会降低,不可暴力使 ...

谢谢,厂家说3根一起,断掉1.2根也可以,就是做备用,怕断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厂家说3根一起,断掉1.2根也可以,就是做备用,怕断掉

如果是3根应该是0.4或者0.45的线。 越粗的线断掉影响越大。 建议想办法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3根应该是0.4或者0.45的线。 越粗的线断掉影响越大。 建议想办法接上。

今天中午用卡尺测了一下,直径是0.2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