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变频器设定问题

楼主(2013-04-07):
有TX问台达M变频器参数设置值从P00-P114,再往下按就返回P00,面板变频旋钮选项无法设定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是发现了变频器CPU板的差异,更换CPU板正常,由于短消息中不好描述,所以发个帖解答一下。 两块CPU都是台达M用的,其中一块正常,一块有部分功能无法设定,由于变频器不在身边,我无法确定是那一块,你对照一下自己的板子看看就知道了。图片是网上找的。(印象中左边的CPU板部分功能无法设定,待确定)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热情解答,看来是主板的差异造成的,回头去比对一下我的板子。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热情解答,看来是主板的差异造成的,回头去比对一下我的板子。再次感谢楼主!

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刚才搜了一下,楼主后面的图和VFD-015M21B的主板非常像,我猜测是不是这就是VFD-015M21A和VFD-015M21B的区别,说明书上说最后一个字母代表变频器的版本。之前看到有几位朋友说他们的同款变频器是正常的,不知道是A还是B。(我只发现面板的警告文字有两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搜了一下,楼主后面的图和VFD-015M21B的主板非常像,我猜测是不是这就是VFD-015M21A和VFD-015M21B的区别 ...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因为更换CPU板后一切正常,所以就没有再进一步琢磨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在台达官网查了一下,推翻了自己的猜测,VFD-015M21A和VFD-015M21B的外形尺寸是有区别的

网友:
经过楼主的热情帮助,终于搞明白为什么了,在淘宝上发现了一段这样的介绍给大家看看就明白了(注意看买家的描述)****注意:有卖家提示,在这种老变频上配新款cpu板用是可以,但不是太好,会有比较容易出故障!!!

老款角上有三个跳线

老款角上有三个跳线

新款就是图

新款就是图

网友:
经过zhenglijun朋友的指点,把三个跳线都调整为偏向电路板外侧,然后P00设置为01,面板上的电位器就可以调整频率了。另外请教一下有人知道那三个跳线的设置说明吗?

网友(2013-05-08):
我的是VFD-055M23A主板和你图2一样。。

网友:
是M和M+呀,绿色端子大螺丝的是老M的,小螺丝端子的是M+的。

网友:
楼上的都是好心人,给大家提了个醒!貌似和上面的哪位在旺旺上交流过这个事,真巧。

网友:
进线桩头右边的跳线,更改下位置,可以改变频率由 旋钮控制/面板控制/0-10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