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80A HV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望老鸟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3-04-07):
本人FUTABA10C的控,请问怎以设置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卡和电脑连接线)在此小第谢过了,,。

网友A:
将油门曲线保持最原始的斜直线 也就是-100-100保持原始的斜直线,然后进入油门通道的行程极限调整,将上下行程都设置在25%,然后将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电调再同电,此时你会听见电调发出检查音,然后就不发出声音了,这是调整油门通道行程极限中的高行程,通过调整百分比(在25%基础上)增加数值,当听到电调发出提示音后继续加2个百分点,例如假设调整到118%时电调发出提示音,此时再调到120%,然后将油门摇杆拉倒最低,继续来增加数值,同样的方法,听到电调发出提示音后,再增加2个百分点,例如摇杆在最低点的时候,此时在低行程25%基础上来增加,当听到提示音后继续增加2个百分点,例如油门低点调整到105%时,电调发出提示音,这是再增加2个百分点,也就是107%,完成后断开电调电源,油门行程设定完毕!

楼主:
感谢感谢。太详细了、、、

网友(2013-05-25):
引用 网友A:
将油门曲线保持最原始的斜直线 也就是-100-100保持原始的斜直线,然后进入油门通道的行程极限调整,将上下行 ...

这样设定以后,控里的油门行程还要调回去么?还要都调回100%么?

网友:
设定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油门曲线保持最原始的斜直线 也就是-100-100保持原始的斜直线,然后进入油门通道的行程极限调整,将上下行 ...

为什么要这样设呢?是必须遥控器行程去适应凤凰吗?能不能让凤凰来适应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