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2.4G高频头

楼主(2013-04-07):
DIY Futaba 2.4g 高频头
請敎富斯2.4G高频头不能用於FUTABA发射机遥控器上,已接上PPM,十,一,,但接在富斯发射机遥控器上是可以的.

已上图請指敎接法是否出錯!

网友:
可以的,我手上就是福特吧6HEX的,用FS的高频头很好。

网友:
我还以为LZ要教大家做2.4G高频头

楼主:
已上图請指敎接法是否出錯!

网友A:
FS高频头,1脚PPM,2脚GND,3脚VCC,剩下的空脚,楼主搞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S高频头,1脚PPM,2脚GND,3脚VCC,剩下的空脚,楼主搞错了啊!

楼主这样接也没错啊!2、4脚都是GND,通的,5脚是天线(35MHz、72MHz高频头用),枪控那边就不知有没错,因为没有F的独立高频头。

网友B:
这种结构应该是JR用的,直接买FUTABA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应该是JR用的,直接买FUTABA用的。

外形上JR的,但实际上这个2.4G是不能直接用在JR上的。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