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练习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入魔一年现该在完成四面悬停 日字航线 前进圆周(八字)航线 后退(圆周八字航线)  请问下一步应该练习一些什么动作呢?

网友:
上模拟器练习第二阶段——3D,然后烧钱入CP,然后炸,然后出,然后上450,然后炸,然后又出

网友:
最后上多轴~~上FPV,然后又出

网友:
倒飞悬停,倒飞航线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魔友,练了一段时间模拟器(日本手)已基本可以完成悬停等动作,最后看视频教程才发现左边遥控杆,打左:飞机尾巴逆时针旋转,打右:飞机尾巴顺时针旋转,之前练的正好相反,麻烦了现在已经习惯之前手法,不改可以吗?还没上真机。

网友:
改于不改均可,我从美国手换到日本手换到中 国手换回美国手,并没有什么障碍

网友:
练  定点自旋悬停和自旋航线, 顺逆时针都要飞。
配合 头向内和尾向内 正飞刷锅。
有能力后  可飞  正飞  自旋刷锅,顺逆时针都要飞。

倒飞前还有很多科目可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魔友,练了一段时间模拟器(日本手)已基本可以完成悬停等动作,最后看视频教程才发 ...

打方向舵一定要看机头,以机头转向为准。
如果以前是看机尾,一定要改正,必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方向舵一定要看机头,以机头转向为准。
如果以前是看机尾,一定要改正,必须改。

谢谢指教,从头再来。

网友C:
还真是很用心,这个能帮到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2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很用心,这个能帮到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251

谢谢你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