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伺服电机想做主轴电机,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3-04-07):
刚从本坛网友买了一个伺服电机,想用来做无动力主轴的电机,电机的参数是“美国AB交流伺服电机带编码器,0.44KW/230V/5000RPM”,我的变频器是康沃CVF-MN3-2S0007CR型,属于这个公司出的简易型变频器,1.5KW的。现在的问题是接上电能运转,但是不论怎样设定频率,和最高电压,运转最多不超过半分钟,就报警停止,报警信息为过载,我什么负载也没接。问了网友卖家说应该调V/F曲线,我的变频器只有两条曲线可设定,不能自定义设定,我想既然不能调节,我只要设定到一个点上能让它转起来就行啊,或者就把最高电压和最高频率设定到这个点上,不要求最佳、不做调速,只要能转,但是网友说这个变频器不能设定V/F曲线是针对普通三相电机的,对伺服电机就不行了,我想请教一下,我这种变频器有什么办法能让伺服电机转起来呢?谢谢
以前没接触过伺服电机,刚收到打开一看,体积是真小啊,我这个标注是440W的,也就拳头大小,重量很轻,这要是做主轴电机能减轻不少Z轴负担,以前筹集的无动力主轴和电机一共有40斤左右了,想减轻点重量才买的这个。

网友:
再买个驱动器吧

网友A:
频率设为333Hz,电压设为220V(不用怕),这种伺服转动惯量不大,直接高频高电压启动
我还有个1kw伺服,尺寸大,这种转动惯量大的伺服只能从30Hz启动,启动电压设为50V,然后将频率和电压逐步调高到额定133Hz,220V,工作正常。如果是在低频长时间工作则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为333Hz,电压设为220V(不用怕),这种伺服转动惯量不大,直接高频高电压启动
我还有个1kw伺服,尺 ...

谢谢,我的变频器最高为300,我就设为300,电压220V,但是不管怎样调节和设定就只能运转不到半分钟就停,报警信息为过载

网友A:
适当调低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调低电压看看

谢谢,调节好多个值,例如频率10HZ左右、对应电压20V左右,不管那个值都是运行不到半分钟就停,我不明白的是网友告诉我必须要设定V/F曲线,我想设定曲线是达到最佳,但我想能转起来就行,我的变频器即使对不起来所有的点,对上一点也行只要能转就行,还不能实现吗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变频器设置,你不妨从70Hz,50V开始启动,逐步往上调。或者直接300Hz,180V启动看看

网友B:
先用電錶量一下三修進線的電阻值
一般過載的報警
很多都是匝間短路造成電流過大所致
如果三相不相等
那就別浪費時間測試了
再找一個會更好的
如果三相的阻值均相等
那就先直接設為220v吧
ab的0.44kw看過的的大多都是220v
例如我手上的TL-A230P-HJ32AN

网友C:
说一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总是在变频和伺服之间纠结着。烧汽油的发动机,非得加柴油,你说会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总是在变频和伺服之间纠结着。烧汽油的发动机,非得加柴油,你说会咋样

以前在一本教材书上看到苏联生产过一种可用柴油也可用汽油的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变频器设置,你不妨从70Hz,50V开始启动,逐步往上调。或者直接300Hz,180V启动看看

谢谢,好多位置都试过了,都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困惑,想弄个伺服就是不好玩转,最后还是弄了个直流电机加调速板,听说调速板容易烧,但是目前运行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電錶量一下三修進線的電阻值
一般過載的報警
很多都是匝間短路造成電流過大所致

非常感谢,测试结果每相之间都是20欧,好像没有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总是在变频和伺服之间纠结着。烧汽油的发动机,非得加柴油,你说会咋样

谢谢,我是看到叶公的帖子才知道伺服电机很轻,我正在做的雕刻机Z轴重量有40多斤了,所以想减轻点重量,正好手上有个闲置的变频器,就有了这个想法的,如果能运转的话电机的重量就能减轻5斤多

网友D:
2种电机根本不一样,你这样还不如买个电动车的无感无刷驱动,还好过你这样,如果想要轻就上电主轴,何必这么纠结,不管你用哪种主轴,都是得上硬质合金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种电机根本不一样,你这样还不如买个电动车的无感无刷驱动,还好过你这样,如果想要轻就上电主轴,何必这么 ...

谢谢指点,看来是结构问题了,一时冲动有点盲目

网友D:
你现在陷入了跟我当初一样的情况,一方面老是想着无动力,一方面又想着要轻点,但是这2点根本是矛盾的,或者你去TAOBAO上收个无刷套装吧,估计比较合适你,要不就上个电主轴,机器小,就算无动力,也吃不了多大刀,还不如少吃快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陷入了跟我当初一样的情况,一方面老是想着无动力,一方面又想着要轻点,但是这2点根本是矛盾的,或者 ...

谢谢,我做的机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重400多斤,全钢架的所以还想着干点铣的活,电主轴已经买了,又买了莫氏3的无动力主轴,光那个无动力主轴就16斤,还不包括铣刀杆、电机、滑台底板,所以加一起Z轴已经超过40斤了,就想减轻点重量,好在我的Z轴电机是86步进6N的马力还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的机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重400多斤,全钢架的所以还想着干点铣的活,电主轴已经买了,又买了 ...

真不知道你为了Z轴重量来纠结这些,你在X轴上做个滑动装置,上面弄个滑轮,绳子一头连在Z轴上,一头挂一个和Z轴差不多重量的东西,这样Z轴几乎就不受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的机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重400多斤,全钢架的所以还想着干点铣的活,电主轴已经买了,又买了 ...

楼主可以试试,把上限电压调节到75V左右,上限频率100,我手头的两个电机也是AB的400W电机,用三菱的变频器带动,测试了好多数值,电压只要超过75V就抖动和发热严重,呻吟也很大,手头两个电机,一个2200V一个110的V的,两个设置数值有所出入,具体的我还得回去看一下当时设置完以后帖在电机上的小标签,但是大概数值记得就是上限60~75V100Hz左右,电压高了就会过流保护,频率记得高过120就不行,不知道为啥,然后用变频器带动的话,记得是在30~60之间有一小段频率电机抖动会比较厉害

有空的话我这两天回家给你看看具体的设置数值

另外楼主最好把电机型号也给我一下,看看咱的电机是否相同,这样也好有个参考

看下来楼主和我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雕刻机主轴动力的选型问题,我也是考虑到主轴动力的功率体积比,选的伺服电机做动力,不过目前机器还没做好,还没法测试,变频器带动伺服电机的实际工作情况,不过我那机器小,动力强度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把上限电压调节到75V左右,上限频率100,我手头的两个电机也是AB的400W电机,用三菱的变频 ...

别折腾了 ,小心烧了电机。你真需要无刷动力,找我啊,我俩换。

网友:
就算你弄到60v 可以转的很爽了,算过输出功率了么,实用么?

网友:
中午又试了一下,电机温热,看看对楼主有无参考价值
电机:AB 5000rpm,220V,0.86kw
变频器:爱得利AS,220V
加速时间0.1s
减速时间0.1s
启动频率30Hz
频率上限333Hz
频率下线133Hz
最大电压频率400Hz

还有一个直径很大的1kw的伺服,2000rpm
频率上限133Hz
频率下限70Hz
最大电压频率160Hz

两组电机的最大工作电压都设置在180V左右,220V也短时间试过,温热。
这个变频器有省能源出力电压设置,外接可调电阻器能调整50%的电压,现在还未接,以后有时间试试

总之,我的感受就是避开低频低电压点

网友:
在中速的时候 你带上铣刀 试试看呢?

网友:
最近论坛深受垃圾卖家的误导和诱惑---伺服电机是特别的高频同步电机,一般的变频器能带动也是玩玩绝对不能,,,,,那个卖家就用变频器试试能转就卖,要是能这样做个好动力那么他绝对不会这么便宜出售的,,,想想就知道啊,老老实实找交流伺服驱动去玩吧,钱没花到的地方还是要花的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不一一回复了,上午又做了好多次试验,最终的结果就是不论怎样设置,运转半分钟就报警。
为了验证一下是否电机结构的问题,我用这个变频器驱动电主轴,结果一通电就报警,又接了一个普通的三相电机,结果运转调速一切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看来变频器是要与电机匹配
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 ,小心烧了电机。你真需要无刷动力,找我啊,我俩换。

我对无刷动力电机不是了解,是什么样的,功率多大,怎样驱动,请提示一下,可以的话您是想用这个电机交换吗?谢谢

网友:
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的干活,看来电瓶车驱动器适合你。换功率管做高压直流电源,油门一催就能转。

网友:
老实讲根本没必要为Z重量担心,我100公斤Z轴,直接拉,没什么关系,要担心的就是立柱刚性了

网友F:
伺服电机都没散热风扇,生来不是干苦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伺服电机,那些说能转动的,强烈要求安装到设备上带负载测试下,发照片来,不然全是虚话。

我的那 ...

谢谢您的指导,这次看来是个失败的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伺服电机就不要折腾了,
从原理上来讲就不合理。
无刷电机需要转子在适当的位置时才换相,

谢谢,从原理上我是一点都不懂,这次试验很是盲目,这次试验希望也能提醒和我有一样想法的朋友不要再进行这样的尝试了

网友:
我这两天拿了一个三菱EF33伺服电机,接西门子550W的变频,好不容易设置能上3000转了,但是不能带负载!频率降低扭距会增大!个人觉得带个无动力主轴应该是可以的,要合适的频率及转速下!我最高上过4000转,而且很平稳,就是用车西抱主轴就会抖动变频器自动降频!

网友(2013-05-21):
资料有用,留句备用

网友:
发热应该是这个频率点的电压设置高了可以试着往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