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楼主(2013-04-07):
如图所示的燕尾铣刀。正视图底角为60度,其它尺寸如图。
请同学们判断:这把燕尾铣刀铣出的燕尾角度?
1、大于60度;
2、小于60度;
3、等于60度。
有知道的同学请不要叙述分析过程(以便给更多的同学判断)。你只要说出准确的角度值,我便知道你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A:
2瞎蒙的

网友B:
我一般都猜一的

网友A:
3刀尖没在中心

网友C:
看圖面應該是55度的vc刀片(vb沒後角,diy有極大難度)
但是底角是指那一個角呢?

上上星期去高雄自動化機械展
看到唯一的一把捨棄式燕尾銑刀(正河源的)
看了一下規格就有點想放棄
刀片是特製品
買了以後一輩子都要向他們買刀片才能用
又問了一下價格我就澈底放棄了
不含刀片1萬台幣找回一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瞎蒙的

瞎蒙的不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猜一的

一班的不行,要提高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刀尖没在中心

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圖面應該是55度的vc刀片(vb沒後角,diy有極大難度)
但是底角是指那一個角呢?

感谢校长光临。这样装刀,由于切削刃不在刀体的直径上。所以不需要后角(从第三张仰视图就可以看出来)。底角就是刀体的底面和斜线的角度(第一张图底面与切削刃的角度)。

网友:
大于60度,通过计算,约为60.659度。

cos∠=7.5/15.297=0.49;
arccos0.49=60.659°

网友:
底刃另配刀片?

网友:
59.51度
错了
让你糊弄了,这么转出来是个单页双曲面,不是锥面,最后铣出来是个曲面不是直面

网友:
而且还没底刃,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