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喜欢这个四轴,可惜联系不到卖家 自己又没法加工

楼主(2013-04-07):
想稍微改动下
底板 要个穿扎带绑电池的位置
每根铝管固定用两颗螺丝就成了 不要这样用三颗的

想联系卖家帮修改点,一直联系不上   哎~自己又没能力加工

求助高人能帮山寨个么

经过8小时的努力,最后画好的图

楼主:
下线不看了 每次越看越想要
哎,中邪了!

网友:
高人太多~小弟路过帮顶~顺便拿走一分

网友:
左的拿个锉子,右手拿个电转自己慢慢加工吧,呵呵

网友A:
看了半天你好像要解决两个问题:
1、是想用两条螺丝固定电机臂杆,减轻重量的同时稳固也会加强。
解决办法:
      建议购入一套带调速的吊磨机,对于制作改装来说以后用处非常大,打眼、消磨等等。比普通电钻更方便更有效。吊磨机选用夹头为4毫米标准夹头可以夹转头加工,还可以配一套3毫米的钨钢旋转锉头也可以开孔,不要买金刚石磨头,不耐用。钨钢旋转锉头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加工。
2、是想固定电池。
解决办法:
      再下固定板上加上几个延长的螺丝杆,用于卡主电池的外围,电池多大就做多大的螺丝杆距离,大致卡稳后用魔术贴加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你好像要解决两个问题:
1、是想用两条螺丝固定电机臂杆,减轻重量的同时稳固也会加强。
解决 ...

太复杂 成本太高,人力太浪费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联系上这个卖家帮修改下

第二个办法找个热心的摩友(有CNC)的 帮山寨个

网友B:
自己画个图 找人雕刻 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网友C:
说到买吊磨机我看还不如买板子让人加工。话说楼主的头像是哪弄的,以前在朋友空间看见他朋友相册里的,怎么网上都广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买吊磨机我看还不如买板子让人加工。话说楼主的头像是哪弄的,以前在朋友空间看见他朋友相册里的,怎么 ...

还是自己买工具好,玩飞机损坏是经常性的事情!

网友D:
我刚加工的一个650机架,共使用螺丝不超过30只,螺丝最大直径3mm,机架总重量小于330g,比我的450机架加脚架还轻70g。还可以减30g,可拆卸后装入一个小工具箱,主要为了我到异地长时间出差时带去玩的,强度绝对够,使用4822电机,正在组装,原想装好飞好后再上照片,还在等无刷云台。你再等几天,我飞好后上图片,喜欢就给你做一只。

网友E:
路过 帮顶,正在手工制作这样的机架,微型电钻一套

网友:
好丑的机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到买吊磨机我看还不如买板子让人加工。话说楼主的头像是哪弄的,以前在朋友空间看见他朋友相册里的,怎么 ...

一次投入的工具,一般可以用好几十年,一本万利。以后还会遇到更多的改造情况,所以建议购入,一台吊磨机加一套3毫米10支钨钢旋转锉也就300元左右。

网友:
那么简单的东西,徒手都能做出了啦。。真无语

网友F:
哈哈 寄过来 偶有能力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线不看了 每次越看越想要
哎,中邪了!

那架是2颗螺丝固定的 前面2颗是夹紧吕管,不使左右动。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买吊磨机我看还不如买板子让人加工。话说楼主的头像是哪弄的,以前在朋友空间看见他朋友相册里的,怎么 ...

我也没记得是什么时候从群里的聊天图片里 山寨来的一群大老爷们天天发这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加工的一个650机架,共使用螺丝不超过30只,螺丝最大直径3mm,机架总重量小于330g,比我的450机架加脚架 ...

额 先谢谢了
这款店主讲是好老的了 没人愿意买了
我主要是想着450到500的轴距 用500级直升机的脚架
机架应该在150g左右
螺丝 固定脚架4颗  中心板8颗  电机8颗

我现在玩的是 大疆的山寨货

所以压根不知道500级脚架螺丝孔距离
也不知道铝管的孔距,所以不太好画图额
而且我只会画CAD,因为工作需要
那种走刀图不会画 所以没什么人愿意帮加工的,虽然图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 帮顶,正在手工制作这样的机架,微型电钻一套

手工了得啊

铝管好加工  中心板不会搞
我钻螺丝孔,位置都经常偏,也没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个图 找人雕刻 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找不到愿意帮雕的啊当然是指价钱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投入的工具,一般可以用好几十年,一本万利。以后还会遇到更多的改造情况,所以建议购入,一台吊磨机 ...

家里没空间,而且意见大~
我现在只有半个阳台
这种工具对我来讲算大型了

只有小电钻,手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寄过来 偶有能力搞定

能买板子寄你那去  帮雕么?

网友G:
此机架30多块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记得是什么时候从群里的聊天图片里 山寨来的一群大老爷们天天发这种图

晕死。。。还好当时没去追她,要不还不糗爆了。。。

网友:
不怎么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机架30多块能搞定了

是简单便宜啊可惜对一般的没cnc的摩友来讲 难啊

不知道哪里有专门帮加工 碳板的地方,价钱公道的

网友:
很丑的机架(个人观点,勿喷!)

网友:
楼主的口味比较特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简单便宜啊可惜对一般的没cnc的摩友来讲 难啊

不知道哪里有专门帮加工 碳板的地方,价钱公道的

找广告店去,关键是加工的价格,你要求什么,可以帮你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广告店去,关键是加工的价格,你要求什么,可以帮你做个

要求就是外观像1楼的照片稍微改点就是底板要个可以穿扎带绑电池的孔脚架跟图片一样用500直机的
每根铝管固定用两颗螺丝就成了,像下面图这样两颗螺丝,但不要折叠的,就两个螺丝洞
铝管不要伸进中心板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求就是外观像1楼的照片稍微改点就是底板要个可以穿扎带绑电池的孔脚架跟图片一 ...

铝管的两个孔位多少距离,中心板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管的两个孔位多少距离,中心板要多大?

我去大概画个 cad图吧500级脚架距离多少我也不知道额
没玩直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去大概画个 cad图吧500级脚架距离多少我也不知道额
没玩直机

你铝管多少长,中心板要多大,这个牵涉到总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铝管多少长,中心板要多大,这个牵涉到总轴距

轴距450到500吧感觉中心板直径应该120合适么
F450 的中心板  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铝管多少长,中心板要多大,这个牵涉到总轴距

画的差不多了
在想 绑电池的 该画成 槽 还是画成什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画的差不多了
在想 绑电池的 该画成 槽 还是画成什么样

ok,你直接画好发图纸给我
我帮你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ok,你直接画好发图纸给我
我帮你去做

画好了  现在 就差不知道 直升机500级的脚架梁螺丝孔的距离了

板材合适的话我还想画块保护板  板子什么形状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好了  现在 就差不知道 直升机500级的脚架梁螺丝孔的距离了

板材合适的话我还想画块保护板  板子什么 ...

材料你自己出,还是我帮你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