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电调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3-04-07):
480k8jr卫星,用花牌电调定速
普通模式0 50 50 50 50 50 50也用过40测试
3d模式75 75 75 75 75 75 75
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用普通模式启动但实际转速是3d的情况。。。请教老高后说是要校准油门行程,操作后还是没解决!
何解?

网友A:
这个情况多出现于GOV 模式下。
解决方法,启动时,一下子把油门杆推到定速油门高度。即可大大减少这种情况。
此情况多出于。0-50间的斜线油门曲线上,ESC 无法得知具体启动油门时多少。

网友B:
我是用GOV STO模式定速,觉得这个定速才像样,定的准

网友:
一看二顶三拿四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GOV STO模式定速,觉得这个定速才像样,定的准

关键这个定速设置起来需要一颗大心脏啊。太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多出现于GOV 模式下。
解决方法,启动时,一下子把油门杆推到定速油门高度。即可大大减少这种情况 ...

每次启动都要同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这个定速设置起来需要一颗大心脏啊。太吓人

准备躲在门缝里测试下大心脏。。。得折腾两次,卖疙瘩。。。

网友D:
等你测试大心脏的结果

网友:
那看来我切3d启动是很正确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测试大心脏的结果

心脏成功承受考验,定速效果好得多
之前的问题也木有了,希望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心脏成功承受考验,定速效果好得多
之前的问题也木有了,希望解决!

恭喜啊  我今天用Gov定速 只有一个起落正常 其它就出现问题:比如75% 85%切换没变化转速低没力 设置好的参数会变 奇怪了  插了电机 拔了接收设置的 设好后第一个起落定速成攻 第二个起落就不行了 难道每次都要重新设置参数 崩溃了
Gov STO能具体说说怎么操作 我也试试大心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多出现于GOV 模式下。
解决方法,启动时,一下子把油门杆推到定速油门高度。即可大大减少这种情况 ...

或者可以这样:普通模式50% 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啊  我今天用Gov定速 只有一个起落正常 其它就出现问题:比如75% 85%切换没变化转速低没力 设置好的参 ...

GOV STORE模式设置:
首先确认油门行程后。
1:熄火开关设置为0 点以下,3D设置为100%一条直线
2:遥杆置中保证0螺距
3:熄火开关打开(就是锁定油门)
4:接电自检后--3D 开关打开--解除熄火开关--飞机会慢慢加速到100%油门。
5:大约30秒左右,看到尾巴摆动后,再锁定熄火开关,拔电。
此时GOV STORE 就设置好了, 调回3D 油门曲线为你所需要的数值。

此定速模式下,ESC 会记忆前面设置的主轴转速。 在使用不同状态的电池时,ESC 尽量保证转速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GOV STORE模式设置:
首先确认油门行程后。
1:熄火开关设置为0 点以下,3D设置为100%一条直线

看来GOV STORE定速是个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GOV STORE模式设置:
首先确认油门行程后。
1:熄火开关设置为0 点以下,3D设置为100%一条直线

油门行程确认之前是不是要先选中电调Gov STO这一项 再来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
油门行程先搞定,拔电池,再设熄火和油门。
关控,设电调!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确认之前是不是要先选中电调Gov STO这一项 再来设置熄火开关......

首先选中电调Gov STO这一项,然后再按照楼上推荐的油门曲线100一条线------;
注意:控上用HOLD油门保持开关来启动与切断电机;

网友:
懂了 明天试试

网友E:
我同样遇到楼主的问题,现在不敢用定速。。。。。。感觉花的说明书讲的还是不够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同样遇到楼主的问题,现在不敢用定速。。。。。。感觉花的说明书讲的还是不够细致

现在我的已经没问题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已经没问题了,嘿嘿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我有空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设定了记忆模式之后,我的普通模式油门最低点,也是定速,哈哈

95%和85%没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同样遇到楼主的问题,现在不敢用定速。。。。。。感觉花的说明书讲的还是不够细致

今天也用GOV STO模式定速,感觉比GOV好多了。
不需要强大的心脏。我把机机用绳扶在茶几上调试的,以防万一,心理基本无压力

网友G:
油門一般要高過60﹪ 才能啟動定速功能
最簡單是控的THROTTLE HOLD 設定為﹣5﹪
NORNAL 油門由第一點就要設為60%或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油門一般要高過60﹪ 才能啟動定速功能
最簡單是控的THROTTLE HOLD 設定為﹣5﹪
NORNAL 油門由第一點就要設 ...

这个问过老高,说55%就可以了。不过我设定到45%也可以。

设定定速时THROTTLE HOLD是0%,设定好后可以改到负值。比如-10%,那相应油门曲线是否可以往下改?比如60%改到50%,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2013-11-13):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用GOV STO模式定速,感觉比GOV好多了。
不需要强大的心脏。我把机机用绳扶在茶几上调试的 ...

请问 万一要电机自检不过 不起动 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的话 那 设置的定速是不是又要来一次大心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GOV STO模式定速,觉得这个定速才像样,定的准

设置好了以后 在出现什么情况下就又要重新来设了? 比如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也要来个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