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怎么接线

楼主(2013-04-08):
ENX CWX CKX VCC GND 这是接口的
step + step- DIR+ DIR- EN+ EN- 这是驱动上

楼主:
需要照片也有 接好能用就给钱

网友A:
目前还不懂,帮忙顶了,希望早点有高手帮忙

网友B:
不懂楼下回答

网友C:
这个是液晶屏接驱动板的吧

网友D:
给个图看看啊
什么驱动,什么接口
据已知条件推测,[ VCC = step +/DIR+/EN+ ][ ENX = EN- ][ CWX = DIR- ][ CKX = step- ] GND是负极共线
以上仅为推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个图看看啊
什么驱动,什么接口
赞同,
楼主上图

网友F:
这不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接口板么,step + step+ DIR+连接VCC
ENX接EN- CWX接DIR- CKX接step- 如果不行就把带负号的都接到gnd,正号的和en、cw、step分别连接。

网友G:
是7/9楼正解

网友H:
ENX接EN- CWX接STEP- CKX接DIR- VCC接5V GND接电源负极
如果接好后发脉冲驱动器不动作的话,可以吧STEP- 和DIR-两线对换一下

网友I:
不懂接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