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无刷云台安放到H型机架的头部?

楼主(2013-04-08):
最近一直关注着无刷云台的发展,目前手中有一架较为稳定且震动较小的H型四轴,能否把云台直接固定在机头的正前方,就是把横滚电机直接安装到机头位置上(减震球及支架去掉),不知可行否?    我曾用过舵机的增稳云台来进行过FPV方式的飞行,如果以手动方式飞行是不可行的,那样会误判飞机的姿态导致炸机,而只能用姿态模式方可安全飞行。因此,如果一旦用上无刷增稳云台,一定还要另配一个带有俯仰动作的摄像头为FPV飞行所用,不知能否将无刷云台和摄像头的俯仰动作做到同步可调的状态?请教各位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应该可以,但可能会增重不少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A:
我看没有你不行的

网友:
没有你不行的

网友:
绝对可以,早就有人做了

网友:
这么给力,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不用同步老程,只需要价格2或3切一的视频切换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没有你不行的

你老兄开我玩笑吧!我做几个木头还成,这方面差得远,要好好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同步老程,只需要价格2或3切一的视频切换器就OK了

视频切换器?没搞明白啊呵呵,要说的具体些哦

网友:
配重做好当然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切换器?没搞明白啊呵呵,要说的具体些哦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有一个问题,万一炸鸡,云台和狗就遭殃了。无刷云台是可以输入的,应该可以控制俯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