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Vbar,螺旋总距行程和循环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3-04-08):
450炸鸡了,用螺距尺测的两个桨的螺距行程不同,不会调,论坛里没有找到有关这个如何设置的帖子,跪求老鸟教一下应该如何设置,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必须有这类的帖子的啊。。。而且这个问题自己捣鼓捣鼓也就出来了啊。查看倾斜盘是否水平,舵机行程,各个连杆长度。

网友B:
都上V8了。。还不会调整螺距??

网友C:
慢慢对照说明书学习中...

网友D:
3楼所言有理

网友E:
换SK-720吧!!!

网友F:
晕死,你要知道正常情况下,你触动机身他都会自动修正舵量,所以你测量螺距首先要保证他没有自动修舵,进到安装,里边进到十字盘调平那个选项,点击一下那个博士帽,你就可以上下推螺距,同时取消了自动修正。这样去测量螺距才精准点。两只桨的螺距不同,你首先看看十字盘变形没,然后看看桨夹的连杆是否一样长,一个一个检查吧,很明显的问题,这不算什么难查找的问题

网友G: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