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X450到手了

楼主(2013-04-08):
一直都想试试遥控摩托车的感觉,星期6终于去力动模型下手了,不多说,回家后用手机拍了开箱的图片

包装外观

包装外观

打开盖子

打开盖子

摆好了

摆好了

遥控器

遥控器

楼主:
当天在力动模型,华仔热情地叫拍档仔细地焊好了电池的接头,对遥控进行了初步的测试,在这多谢了。前天晚上把箱子里没装的都装上去调试后已经是12点了,昨天下午去了软件园那试车,因是首次玩摩托车,认识的朋友里也没有玩摩托车的,只有是在网上看各位高人的帖子来学习了,
到了草地,

因首次下地而且又是采用3S电,觉得车子很暴,一放地下就马上抬头了,试了好几次,唯有是将油门行程调为60%,才勉强摇摇晃晃地走了起来,刚有点感觉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加油门时听到声音不对,开始还以为是缠了草或有些砂砾卡在链条、齿轮上,反复加了几次油门后才发现原来是电机的后盖不见了,,在草地里反复找了好久才找到了电机后盖,可那三颗的固定螺丝则完全不知道去哪了。电机后盖的螺丝按道理应该要上耐高温的螺丝胶啊,怎么可能会松掉了呢?连调试和断断续续地在草地上跑还不到10分钟,后盖就掉了,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轮的啊,速度怎么样?

因是首次玩两轮的,所以觉得速度好快,而且很容易抬头翻跟斗,不是很好控制,觉得比直升机还难操作

网友B:
这冒似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冒似电动的。

这是电动的啊,可用2S或3S锂电

楼主:
今天下午在单位找借口溜了出来,赶紧去了趟力动模型,他们找师傅帮忙把掉了底盖的电机拆了出来

没有现货,现在电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回来,
回到家,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跑,就把后轮拆了出来,测量了后轴的尺寸,方便以后可以找人加工硬度高些的
拆开后轮后发现里面陀螺齿全是金属的,太阳齿是铜的,连调试加落地跑才用了10来分钟,太阳齿已经磨出痕迹了,幸好太阳齿可以倒过来用,应该可以捱过一段时间吧

网友C:
现在太阳齿轮有升级的呀,升级后是钢的,我们都把这车全部升级了,前碟刹、链条松紧调节组、马达齿、平路胎,全部改了,玩起了不怕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太阳齿轮有升级的呀,升级后是钢的,我们都把这车全部升级了,前碟刹、链条松紧调节组、马达齿、平路胎 ...

请问都是在哪买的呢?还有哪些升级件呢?

楼主:
昨天拿到了电机,今天去跑了一块电池,各位DD遥控器的EPA,D/R等的设置值是多少呢?能说说吗?
我现在是用3S电,EPA油门设为60%,方向设置为40%,想能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