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设置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3-04-08):
我想在NAZA上加个电子点火放烟花玩,可是不知道应该用那个插孔,是F1-2还是M5-6,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虽然问题很“小白”,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直接在接收机上插一个点火器,遥控器的一个通道直接控制。

网友B:
插到接收機上~別插到飛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