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步进电机转矩

楼主(2013-04-08):
86步进电机的转矩正常该是多少、我的启动后用手按同步轮就停了、换了个驱动还那样、根本就带不动设备、挺迷惑、我的设备力矩也比大啊怎么回事

网友A:
方的还是圆的,电机多长,日本还是欧美的,一般86电机2NM还是有的,你的同步轮有多大,轻轻按的话不应该挺的。
电机电流多大,驱动器电流和电机电流匹配不。如果电流过小扭矩也会变小,还有就是转速多高,驱动器电压教低的话
电机高速扭矩也不会太大。是不是驱动器或者电机的问题,建议你先判断驱动器电流和电机是不是匹配,匹配的话让电机
上电但不要转,用手试试转动转轴的劲大不大。如果此时劲大那可能是驱动器电压低了。如果劲还是不大,那可能是电机
消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的还是圆的,电机多长,日本还是欧美的,一般86电机2NM还是有的,你的同步轮有多大,轻轻按的话不应该挺的 ...

圆的3a台湾产的

网友:
驱动电流问题或者电机线圈并联了?, 没弄过86的,我当初弄57串联改并联的时候 就扭矩很小用手能攥住,后来又改回串联就好了,用手能攥住的扭矩肯定不行啦,57都很难攥住的…………看看调大电流试试?

网友:
步进电机都很大力啊,普通57的都按不住

网友:
86应该力大如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