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折腾轻量型四轴和800人头四轴,想知道4个双天2208无刷980KV电机能否飞1000克四轴?

楼主(2013-04-08):
最近折腾轻量型四轴和800人头四轴,想用4个双天2208无刷电机980KV作为动力,使用9045桨,
把空机控制在600左右,加上400克的5200电池,总重量控制在1000G左右,目的是提升留空时间,
不知效率如何? 这种配置不知能否飞25分钟?

网友:
1000g以下应该可以

网友A:
我2212KV930,5000MA电池,起飞1150g,留空20分钟

网友B:
你好

不管双天还是老虎,2208就是2208,最多比别的朗语 信息达效率高点,1000kg有点重了,2208的电机适用在毛重600g以下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212KV930,5000MA电池,起飞1150g,留空20分钟

如果这样的话,我的配置应该可以实现,至少我比你轻150克,至少多飞3分钟吧,还有电池多200MA,也可以多飞2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双天还是老虎,2208就是2208,最多比别的朗语 信息达效率高点,1000kg有点重了,2208的电机适用在毛 ...

好象一个2208的拉力有500-600克,四个的话应该可以拉2000克以上的机机吧,我取一半,1000克应该很轻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一个2208的拉力有500-600克,四个的话应该可以拉2000克以上的机机吧,我取一半,1000克应该很轻松吧。 ...

那个标称拉力,是极限拉力,4轴悬停都工作在50%以下才能长航时,要想飞的时间长,应该调到30%的油门就悬停,也就是大马拉小车。
和开车差不多,说是2.0的排量,没见有人天天油门到底的开吧,都是给油就走,剩下很多潜力备用,才能跑的时间长。

楼主:
慢慢折腾吧,实现了再公开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