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水冷主轴关于电流设置求指教

楼主(2013-04-08):
最近收了个台达的VFD-M1.5kw的变频器,在论坛里学习了一番,现在也可以正常工作了,有一处疑问向坛子里的朋友请教一下。按照说明对P52参数(
电机
额定电流)设置为60%,该变频器输出电流时7A,那么电机额定电流就是4.2A,可是水冷主轴工作起来以后,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为0.6A,请问这样正常吗,水冷主轴是否满功率运行了呢,请指导的朋友给指点一下吧,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首先,变频器的最大功率和电流值满足了你的主轴功率和电流值就是安全的,
其次,你的电流0,6安显示估计是空载或者很轻的载荷,请大胆的加负荷运行,看看主轴最大合适电流就行了!
最后,说明变频器是很节能的哦

网友B:
你说的是变频器设定值,为4.2A吧,而0.6A是你电机的实际电流,这不是正常吗?电机的实际电流变频器不能调整,就负载能调。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确实负载很轻,只是在广告PVC上跑了一下RV大大的测试刀路。对于机电类的东西没什么基础,不过听你们讲解多少明白了,谢谢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