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4010 软件参数设置贴!

楼主(2013-04-08):
大家期待已久的Icharger 4010 的设置贴来了!4010因为的屏幕大了显示的东西也多了,系统界面和设置和之前的Icharger充电器有了很大的不同,要有个适应过程

这是4010开机的画面,从这里看以看到 mode:充电器型号 ver:固件版本 S/N产品序列号 电源电压 和电源类型

这个开机画面会停留5秒,在5秒内按TAB/SYS键就会跳出这个选项,可以选择DC电源 还是电池包当电源,这个设置外场充电的时候用的到!

5秒开机画面后就进入了初始界面

按一下CH-1这边的STOP/START键就会跳出这个选项,我就从LIPO的设置开始讲起

按一下STOP/START键就进入了RUN Program 这个界面
左边的分别是 充电 存储 放电 循环 平衡(这个平衡模式类似有些电显平衡功能)
右边是的lipo cap、cells、chg mode 等参数都默认就可以了,current就是充电电流,选中后用中间的旋钮来调电压
如果想充电的话直接长按中间的旋钮会跳出个窗口,选YES就可以充电了

如果想对参数进行进一步的设置按一下TAB/SYS用旋钮选中“charge”按一下旋钮就到这个平衡模式设置界面了

按了Option后就会出现这个界面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选项通道模式 里面有“asunchronous”一般的双路模式和“synchronous”同步模式这模式就是可以最大70A充电的模式

在选Balance 后面的“set”键就会跳出如下界面

在Balance speed的选项里选择"User"后就会出现如下选项

这Balance speed下面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平衡差值、平衡设定点、平衡、平衡充电延迟、
这里讲一下最后一个平衡充电延迟选项,默认是1分钟最多可以设置到20分钟,这个选项是在充满后还可以继续给电池涓流充电,达到最大的平衡,设置完按BACK返回

这个图没拍就借用说明书上的,返回后按advanced 就出现了这个选项,一般的充电器如果锂电池电压太低没办法充电的!这个选项是用来拯救那些电压过低的电池的!我很喜欢这个功能

返回这个设置界面后按“safety"后就有下面的选项了!

这个功能是要配合温度传感器的!也就是锂电池充电的安全温度

接下来说的是Program下storage选项,这就是一般充电器都有的存储模式,这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是接下来说的是Program下Discharge的设置界面
这里可以设置放电电流、单体放电电压、结束电流百分比、最后是再生模式,再生模式中有"To input"电源回充模式和"To channel"通道再生模式两种

按下advanced键就有了这个选项分别是激活扩展放电和激活平衡放电这个功能在进入CV阶段会对电池进行单体平衡
后面的Cycle是电池循环放电一般充电器都有就不多介绍了
Balance only 前面说过了,就是一般电显那种平衡功能
后面的那些镍氢 电瓶等电池的设置我就不一一说了,设置要比锂电池简单

在刚开机的初始界面时按一下 TAB/SYS就会出来如下选项

这里就是一般充电器都有的对充电器本身的设置,比如温度、风扇的设置啦!报警声息的设置等等,有需要的自己慢慢研究
最后发张充电时照片Icharger 4010充电时可以按STATUS来回切换查看这种状态真是一目了然啊!

网友A:
有没有中文版本,记得还有一款触屏的 充电器都有 中文的

网友:
这也是米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中文版本,记得还有一款触屏的 充电器都有 中文的

关于这个问题之前在别的帖子里有人已经回答过了,你说那款触屏的充电器你去看一下参数和价格在和这充电器的参数和价格比较几下就知道那个坑人了!

网友:
顶MIYO ,热心肠

网友:
好贴,必须要顶啊。

网友(2013-05-11):
这么详细,辛苦了。

网友B:
Balance怎么能调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lance怎么能调出来啊

如果你实在不会设置就看看这帖子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345完全的傻瓜教程,还不会的话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实在不会设置就看看这帖子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345完全的 ...

我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个

用了我这个配置文件就不需要修改了呀!

网友:
LZ应该写个详细的调试或对比心得之类,你那个帖子只是介绍些设置界面,并没有分享些自己的设置经验和对比;

比如你的配置文件里的配置参数,为什么要设置成这样,相比原厂默认有哪些好处~

玩模型的朋友,有小白,也有乐于专研的人,也便于大家交流探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我这个配置文件就不需要修改了呀!

MIYO你好,谢谢,能用啦,要用lipo-5或lipo-10的是吗。用lipo-10比lipo-5好用,lipo-5的你再给调调,还是就是这样啊,我是小白,还有您能给设计个LIFE的加到那里面吗?我不会设计,现在24v60的充满就掉,谢谢,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YO你好,谢谢,能用啦,要用lipo-5或lipo-10的是吗。用lipo-10比lipo-5好用,lipo-5的你再给调调,还 ...

LIPO-10比LIPO-5好用?这两个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呀!唯一区别就是LIPO-5电池放电的时候没选放电平衡选项罢了!

网友B:
MIYO你好,我LIPO-5是不是要把放电平衡调成和LIPO-10的一样
还有,你能再给设个铁锂的添加到里面吗,我24V60的铁锂还是充不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YO你好,我LIPO-5是不是要把放电平衡调成和LIPO-10的一样
还有,你能再给设个铁锂的添加到里面吗,我24V6 ...

是的LIPO-5 和-10就差在没调放电的平衡模式罢了!不好意思我不用锂铁电池所以没有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LIPO-5 和-10就差在没调放电的平衡模式罢了!不好意思我不用锂铁电池所以没有设置

能给我添加个设计到里面吗,谢谢

网友C(2013-11-14):
貌似308DUO 被阉割了些功能。 目前发现的有图中的 308没有 BALANCE SPEED这个选项。这个到底有用吗?

还有一个就是BANLANCE ONLY 里 进入之后是个空白内容对话框

楼主:
我这里补充一点!308DUO是不兼容我这发布的4010DUO的配置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308DUO 被阉割了些功能。 目前发现的有图中的 308没有 BALANCE SPEED这个选项。这个到底有用吗?

还 ...

你有308DUO的说明书吗?没有可以去管网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308DUO 被阉割了些功能。 目前发现的有图中的 308没有 BALANCE SPEED这个选项。这个到底有用吗?

还 ...

我帮你在说明书里找到了

网友(2014-01-01):
请问LZ用啥电源给4010用?

网友(2014-03-02):
你好,我们以前聊过船模的,但是我找你的qq没找到了,能否再加小弟一下,qq29172545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帮你在说明书里找到了

你好,我们以前聊过船模的,但是我找你的qq没找到了,能否再加小弟一下,qq291725459

网友D:
请问LZ,中文说明书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中文说明书哪里能找到?

你说4010DUO的说明书吗?在Icharger公司的官网就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4010DUO的说明书吗?在Icharger公司的官网就有啊!

谢谢!

网友E(2014-05-22):
我入了308DUO,请教想提高充电的平衡速度,并且让电池充完电后电压在4.19V这样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呢?我现在都是充满了就在4.175这样,是不是提高截止电压

网友:
说说扩展放电功能呀!其实更想知道那个软件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入了308DUO,请教想提高充电的平衡速度,并且让电池充完电后电压在4.19V这样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呢?我现在 ...

要想提高充电平衡速度,那就参照我29楼的那个设置参数选"User"模式就好了!想要让电池充到4.20V那就提高点截止电压捞我自己是调到4.23V,这要看自己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