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DIY坛买一垃圾RT16双踪示波器没有X扫描求帮助和图纸-是全晶体管上海光明电表厂

楼主(2013-04-08):
万能DIY坛买一垃圾RT16双踪示波器没有X扫描求帮助和图纸-是全晶体管上海光明电厂出品
如图是选择到自身方波状态--X方向拉不开,显像管亮度很好聚焦很好因此有心修复起来,网络找不到图纸,使用说明在淘宝找到一个要50元,,,啊,,,这里表示先谢谢大家!

网友:
这货看来比山寨还次,别修了

网友A:
从 X 驱动往前查,电源电压,二三极管,电阻,一直查到输入口,
我捡的一台40 M 双踪示波器输入口一电阻开路,更换后修复。

网友B:
这东西年头多了,最有可能的是波段开关接触不好,不一定是有原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 X 驱动往前查,电源电压,二三极管,电阻,一直查到输入口,
我捡的一台40 M 双踪示波器输入口一电阻开 ...

嗯,只好一步一步的追,,,,先自己弄明白具体是那块PCB板再说,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年头多了,最有可能的是波段开关接触不好,不一定是有原件坏了。

嗯,A-B主开关都有活动并且很大角度,先拆开看看是否有拉断的线头,,,老JJ紧固波段开关是面板全拆才行,这个功夫很大

楼主:
目前我上电一上午,等会看看去--目的是给几十年的老电容充充电看看,,,老东西我也不怕烧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上电一上午,等会看看去--目的是给几十年的老电容充充电看看,,,老东西我也不怕烧掉的

这东西有用吗?我有一个是双踪30M的,和你这个差不多,一直没有用过,偶尔拿出来欣赏一下。这两年有需要的时候都是用一个虚拟示波器,是后来买的,用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