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发帖了,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3-04-08):
关于电船的出轴问题,分几点分别提出:
第一,电船的出轴长短,角度是如何确定的?
1,凭经验吗?2,试验后调整?那初时怎样选取?3,计算?如何计算呢?

第二,角度是指与什么参照的,水面?船底的某个参照面或线?

第三,轴的角度怎样影响船的姿势?
1,无阶船,如65厘米电O,轴朝下船头会压低,这个容易理解;
2,有阶的船,如比赛常见的MONO1;轴朝下时的向上分力会让船怎样改变?因为他与无阶船不同是,多了一个固定的支点--水阶。

关于半浸桨:船是如何保证它基本处于半浸状态的?

谢谢。

网友A:
这些你还用问。 你都知道的。没猜错的话你可能就是盲大师了。
X_Ray之盲 X_Ray之盲 当前在线 .

禁止发贴

注册时间2012-4-23精华0主题1.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你还用问。 你都知道的。没猜错的话你可能就是盲大师了。
X_Ray之盲 X_Ray之盲 当前在线 .

虾哥,你作为这个论坛资深的发言人,不应该作这种不负责任的猜测,你无法或不想回答以上问题可以不发言的。你把我猜测成为X-RAY,分明是对我的不满,误导其他网友不回复我的帖子,我你素昧平生,你又何必呢?
是因为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对你的外转电机发表不同意见吗?如果这样就更不应该了
。你既然发帖,这里是论坛,必然容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技术上是无止境的,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应该有这样的气量,更何况,我也没伤害过你,你何必主动树敌呢?

网友B:
大家都是以技術讨论为主题,如有同好说偏了就应修正一下回愎字眼吧
踏浪你以上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 案出现! 因为有不同的船型和不同的人安装!!
耐心一点等有心人回答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你还用问。 你都知道的。没猜错的话你可能就是盲大师了。
X_Ray之盲 X_Ray之盲 当前在线 .

虾哥!你可能真的错怪人家了!你看看LZ的说话方式和语气,可不是我们那位盲大师的风格啊!再说了我们盲大师会发这种这么基础性的帖子吗?

网友:
有MIYU同学的证实。 踏浪而来同学不好意思啊。错怪了你。现在向你道歉。我 很不想见到 那个 X_Ray之盲 发表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虾哥,你作为这个论坛资深的发言人,不应该作这种不负责任的猜测,你无法或不想回答以上问题可以不发言的 ...

不好意思。对不起。  你对外转的意见我会接受的。我在找解决方法。再多方面尝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以技術讨论为主题,如有同好说偏了就应修正一下回愎字眼吧
踏浪你以上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 ...

陈生的贴够多人攻击的。不过我觉得陈生是很有技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虾哥!你可能真的错怪人家了!你看看LZ的说话方式和语气,可不是我们那位盲大师的风格啊!再说了我们盲大 ...

有些表达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表达很相似。

你可以看看踏浪而来 的回复
“虾哥资深玩家了,独出心裁地用外转子电机跑MONO1,带给玩家娱乐性,是非常好的主意。
我回帖中的稳定性是指电机的稳定性,外转子跑船受到冷却的限制,稳定性不会优于内转子。
船的稳定性并非同用外转子电机有关,调不好的船,什么转子也不行,兼顾速度,操控性能,跑方程式航线是MONO1的特点,
上面的两视频的速度不似有73公里的速度(?疑问而已),应该60+(GPS误差?),这个速度跑出的时间较长也不是只有外转子电机才可以做得到,
目前,说外转子电机效率,扭矩比内转子电机要强也是个模糊的说法,要进行产品评测才能得出结论吧,但没有见到模型方面的电机的测试数据,就不好一概而论了。
视频中的船还没调试好吧?这个速度MONO1调好的应该不会是这个姿势。
潜水很久,这是浅见,望多多指导。
你说我们的那位盲大师会说出对大师来说这么有深度的话来吗?

网友:
很正面的一团和气,论坛是大家讨论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以技術讨论为主题,如有同好说偏了就应修正一下回愎字眼吧
踏浪你以上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 ...

此事与我沒关系。我是CKY,不是陈国仪,艺人有艺名,网民有网名,希望陈国仪不要以为只有自已才是CKY,希望陈生清醒一下,网络是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不要永运活在八十年代那个自我淘醉的世界。。。。我是关怀恩,网名CKY

网友:
KY大C .....有你的,已鍊成國際領犬執照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生的贴够多人攻击的。不过我觉得陈生是很有技术的。

虾哥,心照了大家都以船模讨论为主,互相交流,欣赏作品这才活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以技術讨论为主题,如有同好说偏了就应修正一下回愎字眼吧
踏浪你以上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虾哥!你可能真的错怪人家了!你看看LZ的说话方式和语气,可不是我们那位盲大师的风格啊!再说了我们盲大 ...

谢谢!热心的模友,对这个论坛也很热心,经常看到你的回帖,而且耐心细致,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对不起。  你对外转的意见我会接受的。我在找解决方法。再多方面尝试。

虾哥前辈,我也有言辞过当的地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认为我是X先生。
至于技术探讨方面,都是想学习,通过不断的辩论,综合各人的见解,对问题的理解就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