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接收器帧速率选择

楼主(2013-04-08):
前几天才发现的DEVO接收机RX1002有11ms和22ms两种帧速率选择

自己一直用的22ms
不晓得有木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两种速率使用有神马条件?

网友A:
一个是数码的,一个是模拟的,貌似数码的可以给速度快点吧,我都用过,数码是蓝灯,模拟是红灯,好像没什么差别,哈哈

网友:
哦,这个也有讲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数码的,一个是模拟的,貌似数码的可以给速度快点吧,我都用过,数码是蓝灯,模拟是红灯,好像没什么 ...

我今天在对岸论坛看到的
突然很感兴趣唉~~

网友:
我试过,没什么差别,差的舵机还是22的安全

网友B:
测试过,用蓝灯模式遥控距离变短.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用蓝灯模式遥控距离变短.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遥控的距离还会变啊?

网友C:
我一直用蓝灯 11ms的。  我问厂家就说刷新频率快!!   450上用了半年。  没有任何问题!  可视范围内都是可操的!! 本人双眼裸视 5.1.   450还是可以控很远的。 大概100米之内都是无问题。 哇哈哈、!!

网友:
我也用 华坑D10 接收机
这玩意应该怎么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蓝灯 11ms的。  我问厂家就说刷新频率快!!   450上用了半年。  没有任何问题!  可视范围内都是可 ...

是控和接收器的传输速度变快?
还是接收器控制舵机的控制速率变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控和接收器的传输速度变快?
还是接收器控制舵机的控制速率变快呢~~?

  就是控跟接收的接收刷新率变快!  跟舵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控跟接收的接收刷新率变快!  跟舵机没关系!

那不是相当于Devo10 S 了~哇咔咔~

网友D:
暈...原來這麼多人 到今天也不明白 高速數碼舵機跟 一般舵機的分別.
當然, 用上高速數碼舵機 自然要高速的 接收機來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暈...原來這麼多人 到今天也不明白 高速數碼舵機跟 一般舵機的分別.
當然, 用上高速數碼舵機 自然要高速的 ...

请问一下,如何切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