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致胜90涵道毒蛇 求解

楼主(2013-04-08):
准备入致胜90涵道毒蛇,手上的
电池
接头是XT150,但是听说毒蛇PNP套装的电调接头不是XT150.想问手上有毒蛇的模友,是改电池接头还是改电调接头?如果改是改成什么接头.谢谢了.

网友A:
帮顶五个字 去淘宝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我顶你一下

网友C:
也把电调改成xt150就是了

网友D:
真有问题明显改电调接头 只要改一个 改电池要改几个?

网友E:
不太清楚,,帮顶!

网友F:
完全没必要用XT150, 原厂T插基本只是刚温热而已。 最多换XT60了。

网友G:
这个飞机电流又不大的 除非你换配置

楼主:
因为电池的插头是XT150的,所以只能改电调的了..打算电池电调都改用XT60.因为现在手上的电池刚好不统一,有的是红线接公,有的是红线接母.所以干脆顺手都改XT60好了.

网友H:
支持统一接口标准,这对于多机型的模友比较实际。
大电流的电池和电调,可以用双XT60接头并联的方式,增加接头的承载能力。

网友I:
换XT60合适

网友J:
焊个转接线就能搞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