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能发几张1680机翼加强的照片吗?不胜感激!

楼主(2013-04-08):
我的1680全重1800克 感觉主翼就一根碳管太不结实了 想加强下 哪位能发几张加强的照片给我  感激!

网友:
我也想加强

网友A:
不是什么大师,我是用刚好可以插入机翼碳杆的细碳杆插入原机翼碳杆内(去渔具商店可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重量也增加不多,我做过试验,从500米俯冲再拉平(H控,平衡模式,最大俯仰角度30度),机翼会成U型但不会折断(机翼不能用原来的橡筋,否则机翼会掉下来的)。我已经飞过两架天行者1680了,加强一定要适度,我的体会其实天行者1680是需要温柔操作的机机,重要的是减重而不是加强。
做第二架时加强的碳杆的图片在单位,明天上班再给你发。

楼主:
好的 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大师,我是用刚好可以插入机翼碳杆的细碳杆插入原机翼碳杆内(去渔具商店可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 ...

渔具商店的碳杆带sao,不适宜做加强

网友B:
不用加强,相信易飞,1680不能暴力飞行,设计强度完全满足设计用途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大师,我是用刚好可以插入机翼碳杆的细碳杆插入原机翼碳杆内(去渔具商店可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 ...

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