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TAINER开关是什么意思,求解答

楼主(2013-04-08):
如题,谢谢

网友:
我记得是教练开关,两个控一个学员用,一个教练用,教练可以随时接管飞机的控制权,控制权的转换就是教练通过这个开关.行家详细解答.

网友A:
楼上+10分。
按下教练钮的时候,学员的操纵信号是通过教练的控发射出去的,所以不用考虑频率是否一致,只要教练一松手学员信号就被切断,转而由本机教练控接管了。两者之间有一根连线,一般而言,控的型号要一致。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解惑,我一直没弄懂这是嘛玩意

网友:
教练功能啊,不懂查金山词爸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10分。
按下教练钮的时候,学员的操纵信号是通过教练的控发射出去的,所以不用考虑频率是否一致,只要 ...

不用一样的控,我试过t10cg和6ex  可以的,只要教练线连得起来就可以

网友:
没那么高级的遥控

网友: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

网友:
怎么我的遥控器找不到这个开关呢

网友(2013-06-04):
新人来观摩一下。。。

网友:
八百年前就知道有这功能,神奇的是我竟然没看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