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入门解答专贴】如有任何关于DLG的问题可在此提出

楼主(2013-04-08):
最近很热衷于推广这项运动,但是有好多东西整理起来内容太庞大,故开此一贴,专门解答任何关于DLG相关的问题,一般性问题本人应该有能力解答,如碰到高级技术问题将与国内各大高手连同讨论后再回复。

楼主:
首先先copy一下百度大**资料,进行一定的编辑修正:

DLG无动力滑翔机

手掷遥控滑翔机通过身体的力量把飞机抛到空中然后滑翔,通过搜寻地面的上升气流使飞机长时间地飞行,比赛主要是比留空时间,由于低空的上升气流较弱,因此对机手通过飞机的姿态感受气流的能力要求很高,同时要求机手能够准确合理地控制飞机,使飞机在能量损失最少的情况下在气流较好的空域中飞行,对操控技术有很大挑战。

另外手掷遥控滑翔机和其他遥控滑翔机相比有以下优点:
1.起飞方便,只要用手一甩就可以享受滑翔的乐趣,不需要任何辅助设备,也不受到动力电池的限制。
2.飞行安全,对场地要求小,由于重量轻(约300克),即使撞到人也不会有伤害,没有伤人的后顾之忧,飞行成为更纯粹的享受。
3.耐摔,寿命长,由于重量轻,动量小,即使摔飞机也很少损坏。
4.便于携带,可以长期放在车上,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享受飞行的乐趣。
5.结合飞行和体育锻炼于一身,可以舒展筋骨,锻炼身体。
由于手掷滑翔机的诸多优点,在短短几年内就风摩全球,成为遥控滑翔机爱好者的至爱。
最初的手掷遥控滑翔机采用标枪式(HLG)的投掷方式,这种方式投掷的高度只有铁饼投掷式投掷(discus launch glider简称DLG)的一半,DLG是近几年发明的投掷方式,手臂捏着翼端像投掷铁饼一样把飞机甩出手,其出手的高度可达30-70米。

楼主:
欧洲DLG赛事

楼主:
SCSA南中 国滑翔机协会比赛视频

http://www.tudou.com/v/yv-T7iloy8A/&rpid=3323628&resourceId=3323628_04_05_99==.html

网友A:
入门级别的玩家,有飞普通固定翼的经验,应该选择怎么样的DL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级别的玩家,有飞普通固定翼的经验,应该选择怎么样的DLG呢?

第一台dlg我推荐2种方式:

1、对手工或dlg安装暂无概念或者没信心的,优选选择收二手机。

2、对dlg有一定研究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入门预算选择机型,预算在350以内的,可选择十月航空的Mini DLG,700以内的可选择幽灵dlg,1500以内的可选择国内大厂或DIY达人的1.5m复材机。

第一台dlg最关键的要求是:耐操!!

网友:
提个问题:在哪里买?

网友:
新人學習啦,{:1_61:
dlg在國內的春天就要來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台dlg我推荐2种方式:

1、对手工或dlg安装暂无概念或者没信心的,优选选择收二手机。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楼主指的论坛是www.哈哈f3kf3k哈哈.com/吗?     新手玩,最怕的就是不能很好的抛出飞机,那怎么样的动作姿态算是标准的呢?有简单的要领吗?若是耐操的话,复合的材质是不是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楼主指的论坛是www.哈哈f3kf3k哈哈.com/吗?     新手玩,最怕的就是不能很好的抛出飞 ...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楼主指的论坛是www.哈哈f3kf3k哈哈.com/吗?

re:指天使模型

新手玩,最怕的就是不能很好的抛出飞机,那怎么样的动作姿态算是标准的呢?有简单的要领吗?

re:关于投掷动作,我的youku空间里面有很多视频,可以学习一下,地址:http://u.youku.com/nicknickbox

投掷动作根据各人的体型和发力情况以及各人习惯不同会有差异。

大致的要领主要有几点:
1、整个转身过程要求连贯、顺畅
2、发射瞬间前的姿势和力量储备以及飞机角度位置很重要
3、发射瞬间要求:快准狠

刚开始练习时候一定要稳定心态,动作放慢、千万别急于发力。

若是耐操的话,复合的材质是不是好一点呢?

不管什么材料,要炸都会坏。相对而言,复材,尤其是碳版的会耐用些。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滑翔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的舵面偏转角度设定。比较常用的遥控器设置方案(我的是天九S遥控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滑翔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的舵面偏转角度设定。比较常用的遥控器设置方案(我的是天九S遥控器)。 ...

我想请教一下滑翔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的舵面偏转角度设定。比较常用的遥控器设置方案(我的是天九S遥控器)。谢谢!

re:
这个问题要回答的前提是必须知道机型,因为每种机型的设置都不一样。

一般你说的舵面偏转角度我们一般叫:camber系统。即通过改变副翼角度对整体翼型进行变翼,达到改变飞行状态的目的。

我以目前主流的AG翼型为例,如果制作者制作的时候采用的是AG翼型的SPEED(速度)形态,那么飞机的设置应该就是:0度是speed速度模式、下放2-3mm为cruise巡航模式,下放3-5mm为thermal气流模式。

不同的翼型、不同的机型对camber系统的设置要求都不一样,一般我们推荐与制作人确认或按照原厂说明书设置要求来设定,毕竟制作者才是最清楚机型设置的人,而且他们一般会经过反复调试来得到他们设计的目的。

当然,高阶玩家会在原厂推荐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飞行习惯和对飞机性能的理解来设置自己适合的飞行模式。

比较常用的设置方案可参考天使模型置顶帖相关文章,因为内容太多,我就不展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滑翔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的舵面偏转角度设定。比较常用的遥控器设置方案(我的是天九S遥控器) ...

非常感谢.我先去研究一下

网友:
围观啊~~~哈哈哈~~~等蜻蜓ing~~~

楼主:
名人语录精选:

“这腰再过几年就扭不动了,还不快去买好飞机?!”
                                                              ---潘·广州鹰·灏

“新人搞飞机,就是要耐操!!!”
                                                              ---潘·广州鹰·灏

“机翼那边抬起来就往哪边盘,哪里飞得慢就去那里飞,气流就是这样吃的。”
                                                              ---萝卜丝·Robust

“装机得心平气和,一边听黑胶一边慢慢装。”
                                                              ---Alex·唐会长

“不要因为几百块的舵机浪费了整机的性能。”
                                                              ---Thomas·少年毒贩·Lee

“有新唔要旧!有老婆唔要老豆!”
                                                              ---Fs·大状·kun

网友(2013-06-03):
不知道DLG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学习了,下一步准备入手。

网友:
想动手做DLG,请教nik。DLG机翼和尾翼多数分几段,现在用的多是各是什么翼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