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合金怎么样,容易划伤不?

楼主(2013-04-08):
小机器干不锈钢吃力啊,不行就换铝合金了……

网友:
很容易啊!不锈钢很棉的!用一般的钢材吧,不过容易绣!最好热处理下

网友:
我的登山杖就是7075铝的……

网友A:
我的山地车就是7075的,很结实。飞一米台没问题。不过蛋疼了。

网友:
2012是最优质的吗?

网友:
我只知道7075很贵。。。。。。。

网友B:
感觉铝合金都容易划伤,做多大比例的?

网友:
7075,28/公斤

网友B:
那么便宜!,来10公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便宜!,来10公斤

7075,7A04,Y12好象都是28/公斤,我隔壁的昨天去买棒料,一起买的,听他问价格了的,但是不零卖,整张板的就整卖,但你想怎么裁就怎么裁,棒料是3米长的,必须买整条,你想怎么切就给你怎么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75,7A04,Y12好象都是28/公斤,我隔壁的昨天去买棒料,一起买的,听他问价格了的,但是不零卖,整张板的 ...

有零卖的,淘宝上有,价格忘记了,坦克用7075,6102,2021都可以的,这三种都是高强度的铝合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地车就是7075的,很结实。飞一米台没问题。不过蛋疼了。

容不容易划伤啊?我查了下数据,7075硬度和黄铜接近,倒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铝合金都容易划伤,做多大比例的?

1:10吧,本来不想说的,因为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估计又要烂尾

网友:
划伤,即使钢料也很容易挂掉的,你要的应该是不是划伤这类皮毛问题,而是硬度这方面的主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不容易划伤啊?我查了下数据,7075硬度和黄铜接近,倒也能接受。

其实我感觉挺软的,大梁上次就划坏了!车子倒地上了,刮到马路边的石头上,就出了一个深深的道子,漆面掉一大块,直接漏铝合金材质颜色了!所以看来挺软的!铬镍钢的车架就不会这样,而且玩车子的都知道,铝合金车架需要外面的漆面保护,比如车下斜梁一般需要有贴纸保护,我下面贴的喜玛诺贴纸,就怕石子把车架崩坏,这样铝合金掉漆那地方就容易老化,就容易脆弱,当然我说的只局限于玩车子的,不知LZ的那铝合金怎么样?我感觉车架子不能全是铝合金吧?也许有其他材质?!我也不懂,希望对其有帮助!

网友:
这玩意做结构件还行!用来摩擦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