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一款适合苏35的涵道,听听大家意见!

楼主(2013-04-08):
我的苏35用原装涵道可以正常飞行,推重比大过一。但是,由于我使用的延长线等比较粗,用的10AWG的线,所以起飞重量有点高,用双好赢100A电调和花牌4200毫安电池,起飞重量达到2.8公斤,估算实际推力在3公斤左右。

一直犹豫是否采用金属涵道,又怕金属涵道继续大幅增加重量,电流也过大,留空时间和操控都会受影响,在淘宝上发现一个电流小,重量轻,推力适中的涵道,原厂涵道我用吹称法测得推力在1.7公斤上下,这款涵道在重量稍有增加的情况下,单台推力1.9公斤,就算装机后衰减,也总比原装涵道要大0.2公斤吧!两台涵道就会多出约0.4公斤,而且单台电流才55A,原装PNP配置就用的是双55A电调,所以我分析和原装电机耗电量应该差不太多,不知谁有原装电机的实测数据,可否做下参考?

综上说述,此款电机在耗电量不增加的前提下,我感觉可以作为苏35的升级动力,提高性能的同时,也不损失留空时间。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果大家认为可行,我就去尝试一把!附一下涵道的数据。

蓝岱 Lander 72mm 6S 2550kv EDF 涵道

产品参数:
内径:72MM
电池:6S
重量:267G
最高转速:55000
最大功率:1200W
持续功率:1150W
马达KV值:2550KV
电压:22.2V
电流及推力:
55A   1.9KG

网友:
看帖帮顶。不评论。

网友:
帮顶了。等前辈解答。蓝岱涵道我就不评论了。

网友:
蓝带个个个说重喔,,我本来也打算用的!!但是现在犹疑了!!

网友:
绑定五个字

网友A:
蓝袋的确实有些重。我感觉也都比较吃电吧。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实测的还是厂家说的。有款蓝翔的金属含道同样是2500KV.或是电池很大.70A左右。希望LZ能找到实际数据,记得分享一下。我也正打算上SU35

网友B:
楼主你在做梦。。。首先PNP你推力能到3KG??? 飞翼厂家都可以逆天了

楼主:
附一下蓝岱涵道的数据,我看中的是第二个涵道,我没选推力最大的,只选了一个认为合适的!(点击图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做梦。。。首先PNP你推力能到3KG??? 飞翼厂家都可以逆天了

除了双好赢铂金100A电调,飞机其他都是原装件!我飞机起飞前称重是2.85公斤,垂直状态下推满油门,飞机不下坠,向上顶手,但是无法顶在手心垂直转动,证明推重比大过一对吧?其次证明推力并未高过飞机自重太多对吧?我把单台原厂涵道拆下来用好赢100A电调,花牌6S,4200电池吹秤法测得,推力在1.73至1.78之间,算上装机后损失15%—20%,双台推力正好在2.9公斤至3.0之间。

我这些都是有实验依据的,你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双好赢铂金100A电调,飞机其他都是原装件!我飞机起飞前称重是2.85公斤,垂直状态下推满油门,飞机不 ...

那楼主牛逼了 PNP SU35 没看到过推重比还在1含以上的     建议楼主上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袋的确实有些重。我感觉也都比较吃电吧。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实测的还是厂家说的。有款蓝翔的金属含道同样是 ...

你说的那个蓝翔原厂升级版金属涵道我也看了,也是二百多克,厂家数据说推力可以达到2.2公斤,但是电流70多A,我感觉有点吃电,但是毕竟是厂家原配件,应该也是很好的。如果选蓝翔那个涵道,那就配大电池呗!花牌5200毫安的!我看中蓝岱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它推力虽然一般,但是电流也相应小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牛逼了 PNP SU35 没看到过推重比还在1含以上的     建议楼主上个视频看看

都是模友,至于这么较劲嘛?都是交流,我跟你逗什么闷子啊!连摔的飞机都5,6个中队了,飞机推力多大我还能不知道!?70MM的黑旋风,上4S电推力都能上1.5公斤,苏35原装2839电机上6S电,静推力在1.75公斤你是认为很夸张吗?有什么可怀疑的?(原装电调我也测试了,用原装电调,起飞重量才2.5公斤,推力也绝对大于一)后来原装电调烧了一个,我才换的好赢,而且为了配合好赢电调,线材和XT90延长线之类的用料太实了,重量增加很多,但是推力还是大于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蓝翔原厂升级版金属涵道我也看了,也是二百多克,厂家数据说推力可以达到2.2公斤,但是电流70多 ...

我用过蓝带的,最后出了。理由:太重,要用铅块平衡,实际就增加了重量;推力一般;电流一般。我认为蓝带的重量大,性能中庸。我倒觉得原装电机更合适,我现在就用这个,综合效能差不多,但便宜多了。如果追求大推力,低电流,重量轻,还是等等吧。别单纯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蓝带的,最后出了。理由:太重,要用铅块平衡,实际就增加了重量;推力一般;电流一般。我认为蓝带 ...

高手出现了!您当时用的是这款1.9公斤拉力的涵道?还是2.5公斤的那款?您的经验最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的F18 用的塑料12叶涵道配2200KV 2849 外转电机,6S 吹称法轻松过2KG 推力,装机后拉称法 有1.6KG 推力,电流还不到60A ,,涵道重量 只有220克! 原比你选的这个 高效,轻,声音还好听,还省电,4S ,6s 电都可以用,6S电下40%油门F18就可以平飞。若装双70涵道,我还选这个涵道,双涵道轻松过3KG推力,还只用2个好盈60A 电调,远比你的配置轻多了,用2组4S 电池或者2组6S 2600电池,轻松爽飞。

网友D:
请问17楼的兄弟用的那款2200KV2849的外转电机 可以发个购买的地址吗我也想买个试试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17楼的兄弟用的那款2200KV2849的外转电机 可以发个购买的地址吗我也想买个试试谢谢

139元的,用6s电的70涵道,你搜搜呢。拆这个涵道的电机。

网友F:
我觉得原机带的涵道就挺好的,自己调一下平衡,改良一下电调散热就更好。
我的苏35服役快一年了,几乎每次出去都飞,已过百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9元的,用6s电的70涵道,你搜搜呢。拆这个涵道的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1.HQ1LAS&id=14472612658

照你说的还真找了下,是不是这个啊?感觉比较靠谱!我回头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原机带的涵道就挺好的,自己调一下平衡,改良一下电调散热就更好。
我的苏35服役快一年了,几乎每次 ...

调平衡怎么调啊?是电机的安装位置?中心轴是否在中心?还是扇叶不对称?打磨扇叶?

网友:
对扇叶进行修整,调整安装的位置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平衡怎么调啊?是电机的安装位置?中心轴是否在中心?还是扇叶不对称?打磨扇叶?

我一般是调涵道叶扇,每次转45度,听下涵道的振动。包括前面固定螺丝的叶扇前盖也是可以调整的,直到转到振动最小为止。

网友:
请问SANY兄弟139的这个电机可以用4S的电池吗 用4S电的推力和电流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各位大虾有何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模友,至于这么较劲嘛?都是交流,我跟你逗什么闷子啊!连摔的飞机都5,6个中队了,飞机推力多大我还 ...

没跟你较劲 也没觉得你打幌子 只是真没见过  你可以上个视频给我看看啊 你激动什么 我说你假了么? 你当我没买过PNP的? 我现在的SU35就用蓝岱70 10叶的 6S 5000 40C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id=244390&extra

网友:
看不到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