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轴器

楼主(2013-04-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调试好了后加螺丝胶。。。

小机器能有多大力,,能用的,,工业上也这样用。。

大电机才用键槽。

Z轴的问题,,很可能是铣刀没夹紧,,缩了。。

网友:
铝联轴器一般没槽的,那些产品说明书上选对型号是可以用在铣床,加工中心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看来大家的联轴器都没问题,不说什么了,还是要提醒一句,当你加工工件总有误差的时候,看看你的联轴器 ...

怕打滑的话,,弄个扁口,这样就没问题了。。。。

怕顶丝缩的话,,用点螺丝胶,,,

网友:
雕刻机上用梅花联轴器比较好,又便宜又牢固,有钱可以上膜片联轴器,螺纹的那种是不吃力的精密仪器上用的,拿来铣东西不行.

网友:
螺纹联轴器不能用在雕刻机上,其它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划窝了,都顶了2个螺丝了,还是会窜动啊,小东西加工起来半毫米就是废品啊,下决心自己设计了。

如果顶丝是正常的状况,,不可能打滑的。。。除非把杆子搅出槽来。。

实在要搞定,,就直接把杆子也打孔吧。。。螺纹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杆子打孔,个人工具有限,打孔不好电机轴和丝杆搞坏了得不偿失

上图那种圆杆打平的方式绝对是可靠的,,因为工业上太多采用这种方案了。。。。

如果你用了还是打滑,那么肯定是顶丝材质太软,或者太松。。

用双顶丝,,就采用下面这种加强的吧。。

网友:
你的滚珠丝杆上没有轴承吗,只往下掉的。

网友:
顶丝不行,膜片好,我用过

网友:
传递力矩的话还是觉得用抱紧式的再螺丝胶伺候比较好,当然一切前提都得轴头尺寸配合合格才行

网友:
抱紧式得梅花联轴器足够了,记住用杰科之类的内六角扳手来上紧,普通扳手根本上不紧的

网友:
加键槽是比较可靠,还有一种就是钻有锥度的孔,加圆锥销,标准件

网友B:
学习了,看来以后选东西得先考虑周全了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