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看看我的F550六轴是怎么了....

楼主(2013-04-08):
上8寸浆没问题,上10寸就有时候不转,全套都是大疆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目前F550的全部负重是2548,用的8寸浆飞,挂4S6000电池大约在9分钟左右,我是用8寸浆呢还是10寸浆...纯手动模式,8寸油门60左右离地,10寸是50油门离地麻烦大家了....
再另外,关于为啥2548克,F550全套,8045,4S6000,自制单轴云台,普通脚架,狗3+防护壳,400MW图传,降压模块,3S给图传和狗的单独供电..再没了.....

网友A:
地压保护?   或没电了吧, 桨的间隙太小了吧,在外面试试去。。。。。 下面压两块砖头试马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压保护?   或没电了吧, 桨的间隙太小了吧,在外面试试去。。。。。 下面压两块砖头试马力

新电池,F550带的10寸浆..8寸的就没这问题,有模友告诉我是怠速问题...

网友B:
米人~~花了多少银子了?公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人~~花了多少银子了?公布下

私信回您了..

网友C:
我用10寸浆是电机都震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重量用8寸桨飞的稳吗,震动大吗。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现在起飞重量也是2400G了。

网友E:
4S用8寸,不然电机过载的。

网友:
空载的时候电机有的不转正常啊,到外面试试吧,估计你没到外面试飞。

网友:
桨的间隙太小了, 产生扰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重量用8寸桨飞的稳吗,震动大吗。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现在起飞重量也是2400G了。

我感觉8寸的比10寸的要稳,另外我现在还没配好云台,视频看不出来,不过前些日子我拍了一个,你搜索我发的看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S用8寸,不然电机过载的。

嗯嗯,我决定还是8寸的把,等换电机再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