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F15出现的问题 求教

楼主(2013-04-08):
今天我的F15首飞了 起飞降落都OK
但是在空中飞的时候机身一直轻微左右晃动 不稳
求大神指导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舵机

网友A:
检查副翼,升降的舵翼是否稳定,铰链是否安装到位。
还有翼面偏小,受风的影响也会有晃动的情况、
检查舵机是否有抖舵的情况

网友:
学系一下

网友:
检查接口之间有没连接好?有时会抖舵,很危险的,再检查下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副翼,升降的舵翼是否稳定,铰链是否安装到位。
还有翼面偏小,受风的影响也会有晃动的情况、
检查舵 ...

舵机和舵面的链接处的虚位怎么处理?

网友:
不上电,拿起机身上下抖动,尽量保证副翼不动,就没问题。否则就检查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不上电,拿起机身上下抖动,尽量保证副翼不动,就没问题。否则就检查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学习了!明天也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