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 GT15发动机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4-08):
兄弟最近改装了一台OS GT15汽油发动机,用在亚拓700油直上,发动机组装完毕后,发现一个问题,火花塞帽插到火花塞上时太松了,飞行中很容易就掉下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没插到底,我也是很用力才插到底的,想拔也拔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插到底,我也是很用力才插到底的,想拔也拔不出来了

我用了好大力了,不会插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插

700油箱里面的汽油管太硬,你们加重重垂了吗?

网友:
我感觉不会插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油箱里面的汽油管太硬,你们加重重垂了吗?

肯定要加重锤的

网友:
700装OS汽油机 暴力吗

网友:
haha,高压帽的问题怎么聊到重锤上去了?
LZ,OS GT 15HZ的高压帽有个C圈,弹性钢圈,插紧高压帽以后要将C圈固定在高压帽前端凹槽内。这个很必须。不固定好容易打火干扰设备。
祝你成功。

网友(2013-11-16):
你好朋友  我最近想入一台   GT15发动机   请问你的用着怎么样  请传授点经验 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就是OS 的 汽油机,感觉很不错,就是一个问题,这发动机太矫情,海拔、气温变化,必须调整油针,如果才接触的话,估计调次油针就是   30分钟左右,调的 必须 精细,主油针、副油针、真心难调,但是调好了的话,飞着很爽!但是不暴力,和甲醇的两个概念,但是飞行成本很低,700的一箱油可以飞大概40分钟,3D的话30分钟,感觉飞3D 很疲软。其他不错 ,声音更爽!大家可以看看我的!700  汽油机!本人的700N 汽油机

网友:
把  火花塞套上的  圈用钳子夹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