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与铜总算给我钎焊上了。

楼主(2013-04-08):
大约一年前看见了一本书,钎焊快速入门,就迷上了钎焊。这种能够重复操作,不像氩弧焊一招不慎就没有回头路了。

日夜梦想着几千一公斤的原料,最后花了一百元买了25%含银的焊丝一根,另外投资了一个电解水的热源,一个质量不错的喷枪。

在实验了好几次都失败之后放弃了。

这次应为要做点小东西,工艺上遇到了困难有重新摸索实验了起来,终于在失败了三次后成功了。

目的就是想把这个东西焊起来,材质是修饰不锈钢和锡青铜。

焊丝之前买的有磷铜和二十五含量的银的

实验结果

铜浸润性很好,铜的银的都能焊上,不锈钢就不行了,油盐不进。温度够了的没问题。助焊剂也有问题,粉末被火一吹就飞了。

后来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氩弧焊伺候,新手基本没希望焊不上,导热速度,厚度差异都太大了。黄铜里面合金成份有低温就能蒸发的东西。
焊完连鸡屎焊都算不上,姑且叫牛屎焊吧!

勉强做完了了东西,各位给长长眼。

待续!!

楼主:
到了晚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给拆了。零件也基本费了给扔垃圾箱了。
上x宝搜索,高银含量的焊丝,合适的助焊剂,决定把这个夙愿给了结。

找到了这么一家,好像是做眼睛行业的,专门焊这种稀奇古怪的玩意的,钛啊铜啊不锈钢都搞过。店家给了一些技术支持。

按照葵花宝典上说的,我那二五含量的焊丝,按道理也应该可以焊接不锈钢的
,估计助焊剂不对。改日再实验一下。

这么几克价格不菲,不过和达到目的的满足感相比很值啊,一整天都好心情。
先试了二零二不锈钢和三零四不锈钢的效果,稍微砂纸砂一下,然后涂上助焊剂就可以上了。

焊接过程相当简单,温度掌握也很容易,反正看见发红了焊丝上去蹭蹭,就ok了。
强度测试是必须的,平拉人力肯定是拉不开的,2把钳子,把皮用力点可以撕开。估计比点焊效果差一点。
焊点看一下

下面测试了黄铜和不锈钢

楼主:
这是和黄铜的焊接效果,也是简单打磨了一下,然后摆在一起然后。间隙大小也就没管它了。

照列也得给他测试一下,

平拉那是必须拉不动的,翘开的话也不是很费力,

变形到这样,拉一下就可以开了。

基本这样也是可以用了。做小东西黄铜,不锈钢这样漂亮的材料基本都会使用到,谁让他们好看不锈呢!!
曾经有个想法,用钎焊代替焊接,做个机架估计会很漂亮,变形可能会小点。

给立下悍马功劳的工具们露个脸。

网友:
不能扳,否则立马断开

网友:
改用ab胶好了

网友:
要这么费劲?放点硼砂助焊,硼砂熔化到哪,钎料就自动跟到哪。

楼主:
楼上经常玩这个么?自己试过在家里焊这些么,不用乙炔,不用感应加热机

网友:
牛X的技术!!!

楼主:
胶水就不用了,要的是能掌握该项技术。而且我多次深受胶水折磨,不是过期了,就是等不及。

网友:
这小件用点焊比较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经常玩这个么?自己试过在家里焊这些么,不用乙炔,不用感应加热机

经常玩的,用的是修冰箱的氧气焊,买了至少有15年了,液化气+氧气,小东西非常好焊的。氧气在卖气体的个体店都可以灌气,以前灌一次5元,现在提价了10元,液化气自己家的大罐充气到小罐就成,现在这种氧焊一套200元内,很便宜的,而且很好用。

网友:
要向楼主学习这种钻研的精神,至于焊成什么样是其次.

网友:
俺用气烙铁就把不锈钢用铜焊给焊住了,个人感觉只要温度够了是很好焊接的。就是这个奔驰气泵的三个立脚

楼主:
空调的也焊过,简单一些,紫铜的。一小瓶能烧多久。
下次焊东西,焊好了抛光下,效果就不一样了。梦中的设备就是那个姆尔吉多功能焊机,有等离子火焊烟焰。
切割,焊接,加热多爽啊

网友:
看楼主照片用的是甲烷的喷灯,用这种温度能铜焊吗,铜焊条能熔化吗

网友:
兄弟啊,不用费这么大劲啊,买一瓶合适的助焊剂,直接用电烙铁焊,普通焊锡丝就可以了啊!
我家里的不锈钢电热水壶不知咋的裂了一条缝,我找了段粗铜丝,砸扁,把助焊剂往不锈钢裂缝处一涂,然后直接用个75W的电烙铁就把铜丝焊上了,用了一年多了,一点儿也不漏水。
那助焊剂,简直就是神物啊!淘宝搜GOOT助焊剂即可。

网友:
没这样焊接过.学习了

楼主:
锡焊的没强度,和铜银的不再一个级别的。大件烙铁基本焊不上的,功率摆在那里。当然我那个工件,可以用很多办法做好看,但是我选择的是最难得那种。
车刀啊 什么的。你不可能拿锡来焊吧,一车就掉的。锡属于是软钎焊,温度一般在450度以下,银啊铜啊属于是硬钎焊,高的可以达到1000.
我图里面的喷灯质量很不错,烧一个小时完全不变色,铜估计得用一斤,价格当然你懂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铜焊条可以,焊车刀应该也没问题的,没试验过。
我有本书,钎焊快速入门上写的。

网友A:
会有电化学腐蚀

网友B:
最后一个图的带管子的机器是啥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