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Hyperion 720i DUO3充电器升级问题!!!

楼主(2013-04-08):
想把Hyperion 720i DUO3充电器升级为最新版,从官方网站下 载升级程序和PC端软件,
安装PC端软件中出现图中问题导致无法安装也不能识别充电器,请帮忙看看到底是啥问
题导致的。谢谢!!

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网友:
应该不是充电器问题,因为最后那个弹出框写的是“在安装过程中有部分文件无法被复制,请检查安装过程和再尝试一遍。”,这说明电脑是识别到充电器并且已经安装了部分文件进去的了

楼主:
已搞定,正常升级为5.8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