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KK 飞控问题

楼主(2013-04-08):
我一个KK飞控板,方向舵其中一个方向不会自动修正了,只能朝一个方向修,飞起来就朝另一个方向慢慢旋转.想问下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控制方向的那个陀螺芯片坏了呢?

网友A:
中立点校正没弄好

网友B:
估计不是坏了。

楼主:
中立点我校正了几次都是这样 拿手上推点油门.左右旋转 其中一个方向感觉到陀螺仪修正的阻力,另外一个方向就没什么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四只桨面不平造成的!自己先调平桨面再试吧!你会发现kk变得很听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