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调试稳定飞行视频~附调试小细节,(现新固件,本文有些内容已不完全正确)

楼主(2013-04-08):
鉴于这段时间,使用naza飞控的模友反应的问题比较多,包括我自己。有些是naza本身可能不完善,有些可能是模友没有调试到位,所以我自己录了一个地下室无风无gps环境下的视
频,给大家作参考,一起讨论下问题。本人自旋悬停还没过关,各种自旋八字的大神轻喷哈~~个人感觉机子应该还算是稳了,调试经验算不上,就说说自己总结的一些说明书上没有的
调试细节,希望给刚折腾naza的一些朋友一些帮助,少走弯路,少炸鸡。

以下方案主要针对naza一个方向飘,起飞的时候不稳,gps模式不稳,掉高等常见的症状。

首先硬件的连接我就不提了,什么电调焊死,转动方向安装准确必须先做到位。接下来:

1.许多模友反应naza起飞的时候不稳,飞几分钟就稳了,姿态模式表现在起飞后会往一个方向飘,gps模式表现在定点不行,飘逸严重,但2分钟以后或者说飞飞航线以后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已和dji联系过了,naza传感器在启动后需适应温度,不然就会有温飘,但如果每次都等飞两分钟再稳,那前两分钟就浪费了,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起飞前,拿别的
电池先通电一会,像我就拿地面站的电池先通电5分钟,这个过程中可以连遥控器也不用开,等到五分钟过后再马上插动力电开始飞就非常稳了,起飞也没有问题,像我视频里起飞
没有任何不稳的地方,gps模式下起飞也能立马定住点。

2.许多模友反应,naza在姿态模式下永远会往一个方向飘,gps模式下正常,那是因为可能naza的安装不水平,或者传感器在naza里面本来就不水平,属于正常现象,可是让人很不爽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就是通过在偏航的一侧垫高,每次垫一点,再飞,再垫,再飞,直到姿态模式下不飘逸为止,这个办法在垫的时候比较麻烦,每次加垫一点,如果飞控装里面的
拆开很不方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遥控器微调,调好记住数值,但是每次起飞前都需要调,因为naza在启动后遥控器位置都会归零,需要每次飞完调回来,下次飞的时候再调上,两个
办法大家自己看着办,我是用微调的,视频中看到,在没动遥控器的情况下飘逸还是很小的。

3.部分生活在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的模友表示,naza在晴天会出现掉高,这个问题dji已表态,naza的气压传感器为硅元件,对光敏感,请用香烟壳里的锡纸包好,不仅解决了掉高问题,
还能减少屏蔽。

4.部分(包括我自己)模友反应,naza在gps模式下会出现抽风,我和dji技术详细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大致意思是,他们做过很多测试,gps本身没有问题,可是gps特别脆弱,尤其是compass模块,大家以后在使用gps的时候注意,首先当然是硬件的连接一定要到位,比如有些香蕉头接触不良的,导致电机缺相表现的形式就是往一个方向飞去拉不回来,其次在市区还是用姿态模式,最后如果在较空旷的地区要使用gps时,务必每次都校准一下指南针,身上不能带手机,不能带钥匙,平时放在家里,长时间靠近金属,靠近冰箱什么的,也会导致指南针有问题,指南针不准表现的主要形式就是gps模式下飘,画圆,所以gps的使用大家务必小心,仔细,谨慎!

5.少部分模友,出现naza在剧烈运动或者大风或者***下降的情况下会出现自激振荡等情况,我记得去年6月还有模友专门发帖,naza姿态模式振荡,最后换手动模式才救下来,我以前
也遇到一次,和dji技术沟通后了解,主要是因为可能机架太软,姿态数据判断有延迟,几次往复超出主控的运算能力,越晃越厉害,需通过手动模式救下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不能用
太软的机架,还有就是不能超重,不能超机架的重。大家可以在低空像我视频里那样手动***打杆,看看有没有异常,有没有问题,把炸鸡扼杀在摇篮里。。

报一下自己的配置:450机架  dji2212电机 1038桨 FPV全套设备981g   3s5000mah电池1400g 飞行时间15分钟  4s5200mah电池1500g 飞行时间 20分钟,下来后10分钟都回

到3.7v。4s电池会烫,从电机寿命来讲建议大家还是3s电池。

调参数据:基本感度 178 163 129 154 姿态感度 171 152  这个数据根据各人手感不同,不唯一,大家可以有空细调,因为我是飞fpv所以姿态感度很高,需要打杆反应灵敏。

最后补充一下电池的信息,希望新手少走弯路,我买了各种电池1快,一共有turnigy  zippy   狮子  roc  hrb  b-grade  dupu。  按个人使用效果分等: 狮子  zippy  b-grade  为三等

, hrb二等, roc  dupu  trnigy 为一等。一等的三个牌子各有特长,roc的超轻3s5000比t牌轻了50g,但是量比他们稍微小点,t牌很重量足,dupu耐用,量还可以,但是压降比两外

两个大。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给大家参考。三等的那些就别去买了。

希望自己的一些naza使用经验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打字传视频不容易,希望觉得有用的模友帮顶一下,让更多的新手能看到,能参考,一起分享,一起进步!!

ps:因为工作原因,潜水大半年,感谢大家热心支持,但是现在已经是v2版的新naza了,固件也全部升级,这里说到好多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内容不一定全对,大家注意。近期购入a2,f550,e300,过几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装机和使用感受~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A:
用心的模友,dj的福气呀!

网友B:
好文張必須推~

网友:
很精彩,学到不少,感谢楼主。3分设备7分调啊

网友C:
请教楼主,我F550D套机,目前起飞重量已经2400G了。共振很厉害,有时还能看见电机头的重影,用1047桨、1038桨或者是8寸桨那个更适合我呢。

网友:
这个要顶下,顺便留个记号

网友D:
唉,我也是一路折腾啊,到现在都没调好,之前还能爽飞下,换电机后就没爽过,参数总没时间去好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我F550D套机,目前起飞重量已经2400G了。共振很厉害,有时还能看见电机头的重影,用1047桨、1038 ...

2400g是差不多了,每个电机400g左右,不过楼上那位台湾的朋友,四轴1800g也在飞。。。桨的话我觉得要么1038要么1045,1045建议用碳纤的那款,具体哪个好最好还是你亲自测一下,我建议1038,因为振动小,但如果实在拉力不够你就用1045.
测拉力:
       在空旷的地方,打到手动模式,在飞机悬停后,看油门的位置,一般最好在50%或者以下,但是最多悬停油门不能超过65%,不然余量不够,1038如果超过65%悬停油门,就换1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心的模友,dj的福气呀!

你的t8fg 拉距测试,我看了也受益匪浅,大家一起分享,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我也是一路折腾啊,到现在都没调好,之前还能爽飞下,换电机后就没爽过,参数总没时间去好好调试

电机大小  kv值  电池s数  桨的大小  桨的螺距  多轴的轴距
这些搭配又是一门学问,别急,慢慢试,实在不行就用成熟的动力配置比如dji的2212 920kv配10寸3s  xa的3110 800kv配1147桨4s  4225配1238桨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文張必須推~

宝岛的模友~~~多谢帮顶,有空跟我说说  为啥你的450能有这么大的负载, 2212电机2000g起飞  不知悬停油门百分之多少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正好也是用的NAZA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0g是差不多了,每个电机400g左右,不过楼上那位台湾的朋友,四轴1800g也在飞。。。桨的话我觉得要么10 ...

解释的非常清楚,很感谢!

网友:
这个必须的顶。我GPS炸鸡了,没有深入研究,简单放弃了GPS,还是楼主花了功夫。楼主研究过在naza下面加减震垫吗?是否更稳定一点。
看视频汽车好像是川A的,楼主成都的?

网友:
经验学习贴,最近考虑考虑哪吒来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