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米塞斯纳电改油,用多大的甲醇发动机合适?

楼主(2013-04-08):
请教1.4米塞斯纳电改油,用多大的甲醇发动机合适?这是自制的塞斯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831

网友:
32的发动机就行

楼主:
50左右的能用吗?

网友:
50大了点

网友:
这机机很轻,25就可以了吧

网友:
25,32的发动机都行

楼主:
多谢上面各位指点,我对油机还是个小白,我的塞斯纳是自己做的重量稍重些,这是当时发的制作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831
想用大点的发动机,不知道大马拉小车行不行

网友A:
空中熄火两次楼主你就又要油改电了

网友:
LZ的飞机 做得好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熄火两次楼主你就又要油改电了

不会这么悲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中熄火两次楼主你就又要油改电了

一般是尸体了,也就不用“油改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悲剧吧

感觉油的太麻烦了,又脏又难伺候

网友:
手工真是不错。。。帮顶呀

网友:
泡沫机就沒必要改油机了,强度也不够喷出来的油时间一长腐蚀泡沬的.还是用电的吧.

网友:
1500克,再改成油机,还要重不少,比正宗油机都不轻!32--36的吧。

网友(2013-05-19):
仔细的阅读!

网友:
有人用OS的15级飞过

网友:
50级或小一点都可以

网友B:
25级的足够了,机身还得再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