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的话,电机和接口板之间要装个什么样的设备?

楼主(2013-04-08):
我有一个滑台,现在用的步进电机-- 驱动板---- 并口板接电脑。手里有个直流的伺服电机 24V,3A 1600转,想把步进替换掉。应该买个什么设备呢?控制软件是mach3.

还有就是原配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的(其实就是个电位器,通过同步齿轮连接到滑台侧面的同步带上),想换成编码器的。

网友A:
直流伺服的驱动器。。。。

貌似用这东西的人很少。。。可能是因为驱动不好整吧。。

网友B:
驱动难搞

网友:
交流又是怎么搞?驱动出来后接控制板?

楼主:
求科普, 要是用交流伺服应该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伺服的驱动器。。。。

貌似用这东西的人很少。。。可能是因为驱动不好整吧。。

如果买到直流伺服驱动器,应该怎么接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买到直流伺服驱动器,应该怎么接呢 ?

这东西没接触过。。。你可以问淘宝卖驱动器的商家。。

还有,你的问题很空乏,,即便用过的人也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接触过。。。你可以问淘宝卖驱动器的商家。。

还有,你的问题很空乏,,即便用过的人也不好回 ...

多谢您的关注,关于伺服一片空白。 看来要恶补一下了。

网友:
接口板不要换,找出驱动接口,看资料啊,大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关注,关于伺服一片空白。 看来要恶补一下了。

伺服驱动的输入接口比一般的步进丰富很多,因此原来你的MACH3连接板继续使用--脉冲 方向--连接伺服驱动的位置模式--OK

网友:
找适合的驱动器就行。

网友:
DCC9010 闭环器,我在用。编码器要正交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驱动的输入接口比一般的步进丰富很多,因此原来你的MACH3连接板继续使用--脉冲 方向--连接伺服驱动的 ...

收的伺服还没到

伺服不是有一个驱动了么, 再接到以前步进驱动上?
还是把步进的驱动不要, 伺服驱动的线连到控制板上?

网友:
伺服驱动的输入脉冲的头接 连到控制板上。

网友:
直流和交流伺服的驱动器挺贵的。
步进的驱动应该是拆掉,控制方式得看你购买的驱动器的控制线说明,原来用来提供给步进的控制板不一定能用。

网友:
这个必须要科普一下,过往一些高手们都很少冒泡了,可能修成正果不问凡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