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调试飞行视频,说明书上的就不说了,讲些小细节,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楼主(2013-04-08):
鉴于这段时间,使用naza飞控的模友反应的问题比较多,包括我自己。有些是naza本身可能不完善,有些可能是模友没有调试到位,所以我自己录了一个地下室无风无gps环境下的视
频,给大家作参考,一起讨论下问题。本人自旋悬停还没过关,各种自旋八字的大神轻喷哈~~个人感觉机子应该还算是稳了,调试经验算不上,就说说自己总结的一些说明书上没有的
调试细节,希望给刚折腾naza的一些朋友一些帮助,少走弯路,少炸鸡。

以下方案主要针对naza一个方向飘,起飞的时候不稳,gps模式不稳,掉高等常见的症状。

首先硬件的连接我就不提了,什么电调焊死,转动方向安装准确必须先做到位。接下来:

1.许多模友反应naza起飞的时候不稳,飞几分钟就稳了,姿态模式表现在起飞后会往一个方向飘,gps模式表现在定点不行,飘逸严重,但2分钟以后或者说飞飞航线以后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已和dji联系过了,naza传感器在启动后需适应温度,不然就会有温飘,但如果每次都等飞两分钟再稳,那前两分钟就浪费了,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起飞前,拿别的
电池先通电一会,像我就拿地面站的电池先通电5分钟,这个过程中可以连遥控器也不用开,等到五分钟过后再马上插动力电开始飞就非常稳了,起飞也没有问题,像我视频里起飞
没有任何不稳的地方,gps模式下起飞也能立马定住点。

2.许多模友反应,naza在姿态模式下永远会往一个方向飘,gps模式下正常,那是因为可能naza的安装不水平,或者传感器在naza里面本来就不水平,属于正常现象,可是让人很不爽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就是通过在偏航的一侧垫高,每次垫一点,再飞,再垫,再飞,直到姿态模式下不飘逸为止,这个办法在垫的时候比较麻烦,每次加垫一点,如果飞控装里面的
拆开很不方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遥控器微调,调好记住数值,但是每次起飞前都需要调,因为naza在启动后遥控器位置都会归零,需要每次飞完调回来,下次飞的时候再调上,两个
办法大家自己看着办,我是用微调的,视频中看到,在没动遥控器的情况下飘逸还是很小的。

3.部分生活在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的模友表示,naza在晴天会出现掉高,这个问题dji已表态,naza的气压传感器为硅元件,对光敏感,请用香烟壳里的锡纸包好,不仅解决了掉高问题,
还能减少屏蔽。

4.部分(包括我自己)模友反应,naza在gps模式下会出现抽风,我和dji技术详细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大致意思是,他们做过很多测试,gps本身没有问题,可是gps特别脆弱,尤其是compass
模块,大家以后在使用gps的时候注意,首先当然是硬件的连接一定要到位,比如有些香蕉头接触不良的,导致电机缺相表现的形式就是往一个方向飞去拉不回来,其次在市区还是用姿态模式,
最后如果在较空旷的地区要使用gps时,务必每次都校准一下指南针,身上不能带手机,不能带钥匙,平时放在家里,长时间靠近金属,靠近冰箱什么的,也会导致指南针有问题,指南针不准表现的主要形式就是gps模式下飘,画圆,所以gps的使用大家务必小心,仔细,谨慎!

5.少部分模友,出现naza在剧烈运动或者大风或者快速下降的情况下会出现自激振荡等情况,我记得去年6月还有模友专门发帖,naza姿态模式振荡,最后换手动模式才救下来,我以前也遇到一次,
和dji技术沟通后了解,主要是因为可能机架太软,姿态数据判断有延迟,几次往复超出主控的运算能力,越晃越厉害,需通过手动模式救下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不能用太软的机架,还有就是不
能超重,不能超机架的重。大家可以在低空像我视频里那样手动快速打杆,看看有没有异常,有没有问题,把炸鸡扼杀在摇篮里。

报一下自己的配置:450机架  dji2212电机 1038桨 FPV全套设备981g   3s5000mah电池1400g 飞行时间15分钟  4s5200mah电池1500g 飞行时间 20分钟,下来后10分钟都回到3.7v。4s电池会烫,从电机寿

命来讲建议大家还是3s电池。

调参数据:基本感度 178 163 129 154 姿态感度 171 152  这个数据根据各人手感不同,不唯一,大家可以有空细调,因为我是飞fpv所以姿态感度很高,需要打杆反应灵敏。

最后补充一下电池的信息,希望新手少走弯路,我买了各种电池1快,一共有turnigy  zippy   狮子  roc  hrb  b-grade  dupu。  按个人使用效果分等: 狮子  zippy  b-grade  为三等, hrb二等, roc  dupu  trnigy 为一等。

一等的三个牌子各有特长,roc的超轻3s5000比t牌轻了50g,但是量比他们稍微小点,t牌很重量足,dupu耐用,量还可以,但是压降比两外两个大。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给大家参考。三等的那些就别去买了。

希望自己的一些naza使用经验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打字传视频不容易,希望觉得有用的模友帮顶一下,让更多的新手能看到,能参考,一起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我的就是侧飘!看来需要垫一下·

网友:
收藏回复得分

网友:
好,玩NAZA的顶顶

网友:
实践说明书,强顶~

网友:
很好经验,顶了

网友:
还是个新菜鸟,努力学习中!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不给精太不厚道了吧 哥们 俺顶你  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顶上去!!!!    新手路过,很有用。

网友:
楼主前两天条说的问题和我一模一样

网友:
要顶要顶一订要顶!这样的好帖子不顶不行!
这年头好人不多了!不顶好人的地死!!!

网友A:
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可否加QQ~8404102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可否加QQ~840410229

现在不行,我下班回到家里马上加你~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B:
顶,这都是感悟,gps椭圆画圈lz遇到过么?gps应该没有被磁化

网友C:
严重顶,句句是实践总结。视频二的机机调的真稳。飞1038桨用3S电是靠谱的,用4S电池应该改8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这都是感悟,gps椭圆画圈lz遇到过么?gps应该没有被磁化

画圈肯定遇到过,在小区楼下,后来拿掉手机钥匙重新校准后,在楼下没试过,只在空旷地才会用gps,现在使用正常了,但是用的次数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顶,句句是实践总结。视频二的机机调的真稳。飞1038桨用3S电是靠谱的,用4S电池应该改845桨。

谢谢~~~其实两个视频是同一架飞机,同一块电拍的,后面那个视频拍了一半有车进来了,所以重新拍了第一个视频。的确要用3s,4s电1038有点过载,电机温度高,我是3s没电了懒的充难得用4s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圈肯定遇到过,在小区楼下,后来拿掉手机钥匙重新校准后,在楼下没试过,只在空旷地才会用gps,现在使用 ...

了解,感谢。看来哪怕露天,飞开阔地也要用姿态,同样姿态模式,naza定高够呛吧,好像悟空要好很多?

网友:
技术贴 有用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感谢。看来哪怕露天,飞开阔地也要用姿态,同样姿态模式,naza定高够呛吧,好像悟空要好很多?

姿态定高我还真对比过呢:如果大机器或者6轴8轴,naza的抗震性不好,会导致定高定不住,如果轻负载的机架,在悬停情况下naza和wkm几乎无区别,但是在飞行过程中,快速航线后刹车,naza会有明显的升高或降低,但是wkm几乎没有,在定高方面就是这点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定高我还真对比过呢:如果大机器或者6轴8轴,naza的抗震性不好,会导致定高定不住,如果轻负载的机架 ...

naza四轴原地转圈掉高,您遇到过么?

网友:
3.部分生活在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的模友表示,naza在晴天会出现掉高,这个问题dji已表态,naza的气压传感器为硅元件,对光敏感,请用香烟壳里的锡纸包好,不仅解决了掉高问题,
还能减少屏蔽。
楼主的意思是,锡纸包在NAZA壳外面是吗????????????

网友:
是你适应NAZA还是naza适应你,晕菜了。不过还是很佩服楼主的耐力。

网友D:
地下室也有GPS信号????这么强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下室也有GPS信号????这么强劲吗?

你想多啦,姿态模式飞的

网友E:
naza怕光??真是晕死……感谢楼主码字传授经验

网友:
补充,发现一边电机有抽风现象,断电重新插拔一下GPS与飞控接口即可。起飞前一定等到连续出现四次快闪绿灯后才可拔杆起动,如用GPS模式,最好等全是绿灯。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谢谢。留个标签以后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姿态定高我还真对比过呢:如果大机器或者6轴8轴,naza的抗震性不好,会导致定高定不住,如果轻负载的机架 ...

针对姿态模式漂移(我是向右后漂移,而且移动速度比较快)按照lz的方法,垫高NAZA(IMU),还是没有改观,看到很多朋友说,naza根里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开始调试中,很有用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姿态模式漂移(我是向右后漂移,而且移动速度比较快)按照lz的方法,垫高NAZA(IMU),还是没有改观, ...

我也是右后速度很快,通过微调解决的。请问你垫高是怎么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右后速度很快,通过微调解决的。请问你垫高是怎么垫的?

我是在naza与中心版之间插入牙签调试的,由于头部是尖的,所以插入越多抬起越多,但是无效。

网友:
这贴一定要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我也是刚刚买的naza,试飞第一次没有风比较稳,第二次在20米高的地方悬停,有2--3级风吧,突然四轴自动旋了大半圈,然后就掉下来了,和卖家的客服联系,说需要返厂修理,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哈哈

网友(2013-05-18):
不错,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2013-07-22):
做个记号来学习

网友(2013-12-25):
回去垫一下试试,我也是向右飘。

网友:
本来拿分,现在真顶

网友:
新手学习了,尤其是包锡纸

网友F(2014-03-14):
问下 大哥 我用的naza liet 启动电机时只有三个转动 油门半分之十还有一个不动 那个电机需要油门半分之30以上才动 什么原因啊 不是电调行程 我调了的

网友G(2014-04-29):
长芝士了

网友H:
马克回去看视频 谢谢

网友I:
好详细的教程啊

网友J:
我的也开始往右飘了,按你的方法先试看看,不行就反厂了!

网友K(2014-08-06):
对第一次使用naza的新手作用很大

网友L:
飞得真稳!

网友M(2014-12-04):
必须顶一下。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N:
很好,有借鉴了。

网友O:
naza的气压传感器为硅元件,对光敏感,请用香烟壳里的锡纸包好 这个是包那里?

网友P:
好帖,写的很详细,必须支持。

网友Q(2015-01-28):
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R(2015-02-28):
绝对是精品贴,应该给置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