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08):
jr x11的控,831接收机,4轴,用gear通道单独接了一个
舵机
,掰这个舵机杆,舵机会转动,但电调怎么就开始出现慢的“滴滴”声,三声,接收机灯在闪,像是重新连接,如果螺旋桨在转动情况下,掰那个杆螺旋桨直接停转,这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功耗太大了,
一个舵机功耗会太大?

网友B:
很像是BEC供电不够,电调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