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钻电机用手转动时有响声

楼主(2013-04-08):
启动时声音正常,停止时有响声,用手转动电机上面的塔轮也有响声,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双电容的吧?电机内的启动电容离合开关在停车时会发出响声,如果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网友B:
如果是单相电机确实会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电容的吧?电机内的启动电容离合开关在停车时会发出响声,如果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是双电容的,单相电机。为什么用手转动塔轮,此时已经把皮带脱开。听到电机轴有类似于金属摩擦的尖锐的响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双电容的,单相电机。为什么用手转动塔轮,此时已经把皮带脱开。听到电机轴有类似于金属摩擦的尖锐的响 ...

明天我也用手转转我的双电容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相电机确实会响一下

一开始使用时,电机停转时没有这样的响声,是16MM的台钻。现在用手转动塔轮也有类似于金属摩擦的尖锐的响声,但感觉电机轴转动时并没有什么异常的阻力。用过13MM的台钻就没有这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也用手转转我的双电容电机。

双电容是不是就是电机上有两个塑料的壳子里面有电容吧?买的是永康出的台钻,质量太差,刚用了10多天皮带就断了,店家只保电机3个月。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风叶坏了,这电机里面有离心开关吗?要是有,也可能是离心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双电容的吧?电机内的启动电容离合开关在停车时会发出响声,如果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网友:
风叶\离心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风叶坏了,这电机里面有离心开关吗?要是有,也可能是离心开关的问题。

风扇没有问题,怎么检查立新开关。感觉是轴承处发出的声音,加了点油,还是有声音。端盖的3颗螺丝拆了下来。但是端盖拿不下来,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网友D:
离心开关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开关的声音

这个不用修理吧,怎么我的13mm的台钻就不这样,是不是电机不一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修理吧,怎么我的13mm的台钻就不这样,是不是电机不一样啊

小的单相电机没有离心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的单相电机没有离心开关

谢谢解答,这样的响声,对大的单相电机使用有影响吗?为什么刚买来的时候,用手转动电机就没有这样的响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这样的响声,对大的单相电机使用有影响吗?为什么刚买来的时候,用手转动电机就没有这样的响声 ...

东西用久了,总会有磨损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用久了,总会有磨损滴。

大哥,这个才用了10多天,时间尚不算太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也用手转转我的双电容电机。

您的双电容的电机用手转转,有响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双电容的电机用手转转,有响声吗?

我用手转了一下,没啥特殊的响声,你的电机估计是轴承或离合开关出问题了,折开修修就行,轴承坏了可以换,离合开关可以换也可以修。

网友F:
用手转有响声,可以排除离心开关的问题,因为转速低离心开关不工作,你描述的情况可以检查轴承是否缺油、散热风扇是否松动,定转子间隙内有无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手转了一下,没啥特殊的响声,你的电机估计是轴承或离合开关出问题了,折开修修就行,轴承坏了可以换 ...

谢谢您的帮助,轴承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转有响声,可以排除离心开关的问题,因为转速低离心开关不工作,你描述的情况可以检查轴承是否缺油、散 ...

电机轴端盖的3颗螺丝拆了下来。但是端盖拿不下来,请教应该怎么样才能拆开。检查时需要注意什么,如果太复杂就不敢拆了。电机轴承处加个点机油声音没有减轻和好转,才用了10多天,估计轴承不会有问题。散热风扇看着没问题,定转子间隙内没有拆开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端盖的3颗螺丝拆了下来。但是端盖拿不下来,请教应该怎么样才能拆开。检查时需要注意什么,如果太复 ...

轴承有密封圈,不打开是加不进油的,感应电机维修很简单,但需要工具和技巧,找朋友帮帮忙同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端盖的3颗螺丝拆了下来。但是端盖拿不下来,请教应该怎么样才能拆开。检查时需要注意什么,如果太复 ...

用6英寸(6#)的拉马,可以将电机端盖拆下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我用改锥撬开了大概有2mm,感觉的很紧,估计配合比较紧密,才需要拉马这样的工具。想在3个螺丝孔下面垫上铁板,上上螺丝,看看能不能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