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空中扫大齿问题

楼主(2013-04-08):
大小机器都玩遍了,最后折腾了一台黑鹰500,都说这个机器飞不成,但我还是折腾了,改了DFC,机器很好飞,关键是省油,一桶油飞到手抽筋,不像我的700,一桶油几个起落就没了,调好了,3D都没问题。但有个郁闷的问题,这机器经常扫大齿,即使不是3D也扫,这个大齿质量差还是其他原因,害我好几次熄火降落炸脚架。有可以代用的大齿盘吗

网友A:
我要拜你为师,我现在的机队也是YT450,600N和黑鹰,正考虑把黑鹰出了呢,看到你玩的这么好我觉得还应该再好好玩玩,大齿我也扫过

网友B:
同拜 同拜!~

网友C:
嗯....听说黑鹰的大齿盘极差 大家好像都扫过

网友D:
同拜~同拜~~

网友E:
我的黑鹰也扫过大齿

网友F:
很好奇。你用什么级别的DFC改的?改成无副翼了?那升降舵跟加长球头咋固定 DFC不是后面限位加长球头的吗

网友G:
我的一个星期飞3个起落,没扫过大齿

楼主:
一个星期飞3个起落?当然不会扫了,我出去一次要飞一天,起落在30次以上了

网友G:
你的螺距调多少、求教。用什么油。

网友F:
楼主能公布一下咋改的无副翼吗?配的什么件 感谢了。最近也入了一台 现在处于各种修,还没飞过呢

网友F:
扫大齿因为发动机齿轮跟大齿盘的间隙大 想办法移动一下 让间隙变小

网友F:
15级发动机能飞3D吗? 用多大的桨

网友H:
真是能折腾的主啊···我以前有架电的黑鹰500,超级难飞,几个起落就拆完了···现在还剩机身总成在
,当时考虑过改450的旋翼头···发现不行啊···十字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