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GT15 磨了2L油,拆开一看吓一跳啊~~

楼主(2013-04-09):
积碳严重啊,我用的机油是淘宝上85买的摩特的710全合成2T机油,1:25的比例~

喷点WD40猛擦一阵,又光闪闪啦~~

40左右油门曲线悬停点,飞的时候没看到什么烟,也许离得远,但感觉应该是富油了,主要凭以下几点判断:
1. 声音闷而不尖,伴有咳嗽,转速低,前后点头左右小幅摆动;
2. 烧了大概半箱油,才16分钟,不是传说悬停1小时吗?
3. 排气管会喷出黑色粘稠点状油腻物质,应该是机油不完全燃烧,赶上大众车了,还烧机油...

最后一箱油试着收了收油针,转速上来了,声音好听激昂了,头也不点了,左右也不摆了,振动也小了~

收了个魔镜,配合亚拓定速,周末再细调下~~

顺便问下,700N大概转速低于多少会出现点头和左右摆幅振动的状况?
1600转悬停,1700转航线,1800温柔翻翻应该搓搓有余吧?

网友:
1:25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正常的 就这样了30:1吧 小发动机润滑不良 机油少了寿命少    积碳是无法避免的 你清洁的相当干净!飞一段时间清洁一次即可。

网友:
好东西,挺诱惑人

网友:
羡慕各路高手!

网友:
清除得真干净

网友:
一看二顶三拿四闪

网友:
不知这款发动机出力怎样?

网友:
够吓人的。。。

网友:
这发动机动力怎么样啊?大桨1800转可以吗,会不会掉转啊

网友(2013-05-10):
淘宝上的MOTUL的机油大多都是假的,大家买的时候小心,真的MOTUL的那个LOGO是红黑银三色立体的而且层次很清晰,假的一般都是印刷模糊,有的甚至连那条银色都没有。

网友A(2013-06-10):
这个发动机动力是没问题,1800转时没有调转。

但汽油机很娇贵,对贫油太敏感。磨合时油门不可太高,20%左右为宜。一旦超过了40%涨缸概率很高。磨合期一定要尽可能降低转速,1500以下比较安全。磨合完成后再适当调高转速。
我把亚拓700N的风扇加大了(整流罩还用原装的,从中间横向切开,加厚1.3CM就可以)。有条件的摩友们应考虑加大风扇。28°室外气温下连续飞行25分钟都很稳定。
我用的是安索2T机油,190/L, 注意配比仍要安装OS要求的25:1. 不要参考机油说明的100:1去配比。

网友:
楼上说得对,现在安索机油还值得使用,暂时没看到假货。我用os gt33,使用40:1的比例感觉还不错。
汽油机即使磨合也不要搞得太富油,太富油就照成机油不能完全燃烧,使发动机积碳很多

网友:
汽油机 就是有那么多积碳的

网友:
我的两冲摩托车 用道达尔的全合成 40块的  烧出来的火花塞是金黄色的哦  不知道和飞机发动机差别大不  你的可能富了 或者是比例太浓  或者是假油

网友(2013-09-13):
汽油机方便

网友:
积碳有点凶!

网友B:
"喷点WD40猛擦一阵"

——求问,WD40 的完整 名字和功能

请 楼主 讲解。。。谢谢。。。

请上一 张 WD40 的 瓶罐 照片 更好。

网友:
这碳 是真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喷点WD40猛擦一阵"

——求问,WD40 的完整 名字和功能

好像是螺栓松脱剂。。。

网友:
1:35啊啊啊啊啊

网友:
2冲发动机如果不积点碳、不喷点黑油出来,都对不起尼古拉•奥古斯特•奥托,放心吧,这时2冲程发动机的正常表现。

网友:
机油好像有点多,或者机油型号不同

网友(2013-10-14):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动机动力是没问题,1800转时没有调转。

但汽油机很娇贵,对贫油太敏感。磨合时油门不可太高,20%左 ...

我也有一台GT 15还没有装上去,请问一下加厚风扇怎么加,是换一个叶片更厚的风扇叶子吗,还是只把风扇罩垫开点距离。再问一句,如果换个风扇,请问兄弟是用什么地方的风扇来替代的,先谢过了。

网友D: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

网友:
h航发就这样   经常保养

网友:
WD40全名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真高明啊!我也刚注册不久

网友:
是有点多了

网友:
就害怕机油少了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螺栓松脱剂。。。

应该叫除湿防锈润滑剂。我左手拿着WD40.右手敲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点WD40猛擦一阵"

——求问,WD40 的完整 名字和功能

全名叫除湿防锈润滑剂,作用是消除摩擦噪音,排除金属湿气,防锈和清洁,松解生锈机件,解化粘固杂质。

网友:
买了假机油?莫特710没那么差,虽然是半脂类机油。不过飞机汽油机就没所谓,随便用也没问题。就那么点转速

网友(2014-10-23):
清理得真干净

网友:
半酯类润滑油都这样子,建议用威爽,本田HP2,机油

网友E(2014-11-25):
1:50才正常,你1;25,不积碳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