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99A不会上履带怎么办?

楼主(2013-04-09):
按照我的猜想应该是先安内段主动轮 然后套入履带 如何安外段负重轮.但是现在履带套入了  但是死活也卡不上主动轮的齿.

更别说安装外段主动轮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安装履带的!!

网友A:
路轮不动它,诱导轮先安装到位,履带先装上去,把车屁股抬高,履带就会下垂,在最后路轮下有一些空位,果断插入,驱动轮,对好驱动轮和履带,把驱动轮套进那根铁棒,驱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轮不动它,诱导轮先安装到位,履带先装上去,把车屁股抬高,履带就会下垂,在最后路轮下有一些空位,果断 ...

我估计99A车头即使抬高也不能塞进整个主动轮  只能先放内段主动轮 然后再放外段主动轮

看着履带其实蛮松的  就是套不进去啊 怀疑是重力把履带拉去不了少位置

网友B:
用真坦克的履带安装法:在所有轮子都安装到位的情况下,敲出一根履带销子,断开履带,平铺摆直,把路轮压在履带上,从诱导轮这边将履带拉往驱动轮,使轮齿扣住履带,然后对准履带接头插入销子(可以把车体侧放是一侧朝上方便插销)。我的虎式经常用这一方法上履带,很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真坦克的履带安装法:在所有轮子都安装到位的情况下,敲出一根履带销子,断开履带,平铺摆直,把路轮压在 ...

我也是这样装的,或许可以把所有的负重轮压下,这样履带就长了,可能好套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装的,或许可以把所有的负重轮压下,这样履带就长了,可能好套点吧

我昨晚也打算把所有负重轮压下的 但是自己一个弄不来  要找个帮手

网友D:
先把驱动轮装好,然后履带套上驱动轮,压下路轮,把履带套上诱导轮,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驱动轮装好,然后履带套上驱动轮,压下路轮,把履带套上诱导轮,OK

没有那么松

网友:
我晕 第一次见识到这么装履带的,那根履带销子很好拆啊,弄个差不多粗细的钢针对准的用榔头一敲就出来了,省的拆这么多轮子麻烦啊

楼主:
压下负重轮终于够位套进去了

网友:
履带短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