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富斯9通开启三段式开关。

楼主(2013-04-09):
用H飞控,刚到手,还不会进设置菜单。看说明书说必须启动三段式开关作为6通道。富斯9通原厂固件。请教怎么才能打开右上侧那个三段式开关作为6通道呢。不胜感激。

网友A:
结论是:不能作为通道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论是:不能作为通道使用!。。
现实这么残酷吗?如果刷EX9R,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简单办法,你可以把一个旋钮换成3段开关,这个简单点。

网友:
er9x可以的随意,可以再设置其余的四个开关,我就设置了来飞飞控,模式切换

网友:
富斯9 好控啊

网友B:
做辅助通道就可以了。你刷了ER9X吗?》

网友A:
ER9X里面有(3POS)的选项,就是3段开关!

网友C(2013-08-30):
怎么刷er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