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建一个工作室,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9):
想键一个大点的工作室,东西9.55m,南北25.5m,间距3.65m,一共8对柱子,每对柱子用跨度9.25m等腰三角形结构的大梁连接,大梁中间高度为1m。

计划用彩钢,柱子高3.1m,用12mm的麻花钢在下端焊了4个腿,长45cm,挖60*50*50cm土坑,里面填人工混合的混凝土,不震动,这样的柱子在风大时会不会被拔出来?雪大时会不会被压下去?不懂求教,如果强度不够,该如何补救?这两天已经栽下4角的柱子了

网友A:
建筑的问题,感觉应该问做房子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筑的问题,感觉应该问做房子的比较靠谱。。。

坛子里应该就有吧,而且要比农村那些搞建筑的理论强多了,问过他们,但说什么的都有,让人无法决定

网友:
我才看到你的尺寸。。。。。你这不叫工作室了。。。简直就是厂房里。。。

我的工作室就5间的面积,,,,,,“间”这个词是搞翻修的说的,,大致意思是五个标准门面的意思吧。。。。具体面积我也没量过。。。

网友:
我的好像只有30平米左右呢。

网友B:
什么工作室??戗 跑工作室么

网友:
好大的工作室。

网友:
这都小厂房了。。。。还工作室。。。。。。。。。
我们原来那个公司好像直埋下去大概800  长宽是600*600,混泥土结构,,
上面都是好粗的工字钢,不过高度有6米左右。
另一面靠另一座厂房的墙,拉了很多斜杠。上面类似装行车的地方全部焊接,外加钢板焊接。

具体的就不知道了,我只是看到了。

网友:
面积不小啊, 建议网上搜索一下厂房图纸吧!

网友:
柱子这么密没问题了

网友C:
看过厂房,你这个感觉头重脚轻,基础太小。起房脊太矮了,不知道你那地方雪多大,北方就得压塌方。

网友:
250平方的工作室我用出租房做工作室加睡房的,才20多平米

网友:
改造工作室 不也就是 一个 大工程嘛 按自己的习惯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厂房,你这个感觉头重脚轻,基础太小。起房脊太矮了,不知道你那地方雪多大,北方就得压塌方。

是北方的,有些年雪比较大,能下到将近1尺,有些年一般

网友:
和地质条件有关

网友:
啥事都是说啥的都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建议您象蜜蜂采蜜一样,博采众长,只要自己需要的,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网友:
你这房是厂房了吧!!!还是请当地的建筑师帮你看看的好呀!搞了想改就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