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螺距不是螺旋桨旋转一周飞机前进的距离吗?但我查资料时貌似又有人说直升机的螺距是指什么与桨的夹角。直升机的螺距与固定翼不是一回事吗?螺距到底是什么?谁能详细的解答下呢

网友:
你查的没错~但是指的是理想状态,真实情况下要和起飞重量、桨的长度、变形、弦长展宽全部都在计算内~自己玩就别管这些了,能飞就行

网友A:
不用管,反正450 集体螺距+-12   循环螺距8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固定翼一般只有一个夹角,通常是不变的。而直升机是有正负两个螺距,视飞行需要可以变化。

楼主:
楼上头像好牛 ,,还是不太懂唉 +—12指的是什么 单位是啥啊  5楼固定翼的夹角是指什么与什么的夹角

网友:
7楼的头像亮了

楼主:
楼上你的头像也很有意思

网友: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

网友:
5楼是正解

网友:
我的头像也不错的,,

网友:
直升飞机用螺距尺调整螺距 螺距尺上有刻度值 3D飞行时需要 正、负 12 普通航线正8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反正450 集体螺距+-12   循环螺距8就可以爽飞了

请教高手,什么叫集体螺距,什么叫揗环螺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手,什么叫集体螺距,什么叫揗环螺距啊?

集体螺距也就是动油门杆的时候   大桨的螺距
循环螺距就是油门杆在零位的时候  也就是集体螺距在0°的时候  动升降舵或者副翼舵   大桨的螺距  8°也就是正负8°

网友(2013-08-14):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也就是动油门杆的时候   大桨的螺距
循环螺距就是油门杆在零位的时候  也就是集体螺距在0°的时 ...

谢谢,高手,学习了,原来我玩这么久就只调过集体螺距,还从没调过循环螺距。。惭愧惭愧!!

网友:
螺距就是在推动油门时  对应的大桨与平行杆的角度   单位一般是用度数来说的

网友C:
太复杂了

网友D:
真心8懂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学习

网友E:
准确讲叫做"桨距",螺距好象是模型论坛自己起出来的名字.基本就是跟机翼的迎角一个概念,就是气流相对弦线的角度.直升机的旋翼是自旋的,那么桨距就是翼面相对翼平面的角度.
机械工程里的螺距的确指的是单头螺纹旋转一周时同一个参考点沿轴向前进的距离.

网友F(2014-01-14):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