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关于雕刻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机子的目的是加工航模的铝合金零件!
1、由于资金的有限,打算采用20mm光轴加直线轴承的方式,请问如果机架的刚性足厚的话这台机能不能用来加工铝合金零件?(同事可以帮忙加工机架,加强机架不用花太多的钱)2、请问丝杆轴承用深沟球轴承会不会有问题(仅仅是耐久度不是问题,深沟球很便宜,坏了就换)?采用淘宝上10几块钱的角接触轴承会不会好一些?
3、如果采用角接触轴承的话现在淘宝上卖的十几块的都是没有配对的,直接采用螺栓夹紧内圈(或者面对面轴承座夹紧外圈)的方式预紧会不会有问题?关于没配对的角接触轴承的安装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4、雕刻机的台面采用哪种型号的铝型材好呢?(2080有人说双面的受力不一样,会弯曲变形)有人推荐我用T槽板,但是淘宝上二手的t槽板尺寸不合适,一手的工作台好像都是平板,如果要求加工成T槽的话都是天价(如果有人能400以下买到加工好的t槽板的话麻烦pm下链接)~
望各位老手不吝赐教!

网友A:
20mm光轴在行程不大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加工铝合金,前提是要有比较强的机架,如果能用贴塑滑块会更好,有位前辈就是这样做的(论坛ID好像叫什么马虎)。轴承可以考虑平面推力轴承的,其实丝杆主要受力就是来自轴向的。T槽板是个难题,比较简单的是铣几块钢板叠成T槽板,钢板尺寸小些变形量就小,平面度?安装好后自宫。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也是为了做航模折腾小雕的,握个爪哈~~~

网友C:
机架不铸造的话,,尽量用厚钢板仿造铸造体焊成内部有棱的结构。。

丝杆座可以买二手洋垃圾的,,,淘宝上通价50一个,,,,论坛二手区有时候碰到50一对的。。比你自己做省钱且精度高。。

台面还是建议用T槽板。。。

别慌着开工,,,,首先大件(T槽板,主轴,丝杆)要准备好(至少把详细尺寸弄到),,画图要细化到螺钉,,反复推敲没问题了,,再动手,,,,因为一旦开料,修改起来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还有一点,,,如果行程不大, 10cm左右或者以内。。。。。。建议直接淘成品滑台,,,,反而总体上更便宜。。。而且很保值,烂尾了直接可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m光轴在行程不大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加工铝合金,前提是要有比较强的机架,如果能用贴塑滑块会更好,有位前 ...

步进电机一般转速是多少的,平面推力轴承能用在这么高转速的吗?平面推力轴承后面加个深沟球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为了做航模折腾小雕的,握个爪哈~~~

哈哈 握手握手 一起努力

网友:
丝杆最好用角接触轴承,不是配对的也可以,中间加垫片,调好预紧后用细牙双螺母并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不铸造的话,,尽量用厚钢板仿造铸造体焊成内部有棱的结构。。

丝杆座可以买二手洋垃圾的,,,淘宝 ...

谢谢!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弄一台铝型材的切亚克力玩的,结果越弄要求越高~我本来想用钢板的,但是加工太复杂,虽然同事说愿意帮我加工,但是花费别人太多时间也过意不去,所以最终决定用6061铝合金,板材买回来只要打孔就行了,如果强度不够就用厚一点的,多用一些加强筋。轴承选择好头疼,用一般的深沟球怕强度不够,用角接触轴承安装麻烦不说,成本跟买现成的二手轴承座差不多了,所以我还是决定采纳你的意见用二手的轴承座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弄一台铝型材的切亚克力玩的,结果越弄要求越高~我本来想用钢板的,但是加工太复杂 ...

朋友,,最浪费时间的其实是组装和手工调试啊。。。。。

铝型材又贵,拼装起来手推着都晃晃荡荡。。。。别浪费钱啊。。

钢板焊接偏偏是最节约工时的。。。

钢板不提两三厘米厚的,,,就5mm厚的,买料的时候叫别个用等离子帮你粗开一下。。。

回来把关键部分上铣床过一刀边角。。。

按图纸焊接起来。。你要求不高,,时效都省了,,丢旁边用锤子里里外外敲一边

再上铣床把安装配置过一刀。。。完事。。

不想那么麻烦的话,,用大号槽钢,,定好尺寸,,给焊接师傅一包烟,帮你仔细焊起来,,,回来上铣床把安装面过一刀。。这样也比铝架子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一般转速是多少的,平面推力轴承能用在这么高转速的吗?平面推力轴承后面加个深沟球有没有用?
...

步进电机转速一般几百转,平面推力轴承应该能用。平面推力轴承要2个再加个深沟轴承一起用,好像有个帖子说有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转速一般几百转,平面推力轴承应该能用。平面推力轴承要2个再加个深沟轴承一起用,好像有个帖子说 ...

麻烦你帮我找下那张帖子好吗?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最浪费时间的其实是组装和手工调试啊。。。。。

铝型材又贵,拼装起来手推着都晃晃荡荡。。。 ...

焊接就算了~本地不知道哪里找人焊接。加工门窗的那些店没有那么厚的槽钢,我说自己买材料让他们帮忙加工他们不肯干~ 铝型材的方案我已经放弃了,我现在想用20mm厚的铝方,买的时候让店家帮我切好,表面拉丝,回来后如果切的长度不够精确只要在截面铣一刀就可以了。剩下的就只需要打孔和用螺丝连接,这样调整起来也方便些。如果用45钢的话某宝找不到愿意帮我加工表面的店家,让同事加工的话怕工作量太大。我是在技校当老师的,学校有数控铣床,但是我不是那个专业的老师,不熟悉那些机器的性能,不知道能不能啃动45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帮我找下那张帖子好吗?拜托了~

我就是用两只平面推力轴承 一只深沟球,就是在安装轴承的位置加工一个两边沉头的通孔,通孔直径为深沟球的外径尺寸,厚度要比深沟球大点,两边的沉头加工到能装进推力轴承就行了

网友D:
我之前用12mm厚A3板做的小雕也能啃铝(xy光轴也是20,z是12的),如果用上好主轴、好刀具就会更爽点,关键还有1点,用圆轨加滚珠轴承始终会有间隙的!如用套子就会好点,但滑动也没那么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两只平面推力轴承 一只深沟球,就是在安装轴承的位置加工一个两边沉头的通孔,通孔直径为深沟球的 ...

你是指丝杆一端的轴承吗?为什么要用2个推力轴承呢?后面的那个推力轴承是什么用的?另外我还担心机架和丝杆加工过程中如果出现误差的话轴平面推力轴承没有压紧会有径向跳动,最好轴承座要能够调整来避免这一点。你的意思是不是三个轴承通过一个螺母来锁紧防止移动,丝杆另一端的轴承是可以径向移动的?带有几米顶丝的螺母某宝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12mm厚A3板做的小雕也能啃铝(xy光轴也是20,z是12的),如果用上好主轴、好刀具就会更爽点,关键还 ...

我打算先用直线轴承,如果有问题再在滑块外壳加石墨轴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先用直线轴承,如果有问题再在滑块外壳加石墨轴套

嗯,这个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