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 大齿盘和单向轴套之间上下有间隙 这正常吗?

楼主(2013-04-09):
请问X50 大齿盘和单向轴套之间有间隙 这正常吗? 如不正常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些些间隙不影响使用的,LZ请放心

网友:
这点间隙应该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些些间隙不影响使用的,LZ请放心

可是我怕大齿盘会上下窜动 造成异常磨损  真的没事吗?  模友们  你们的机机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怕大齿盘会上下窜动 造成异常磨损  真的没事吗?  模友们  你们的机机也这样吗?

放心飞吧!没问题的!!!!我的比这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怕大齿盘会上下窜动 造成异常磨损  真的没事吗?  模友们  你们的机机也这样吗?

这是设计预留,请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计预留,请放心

好的 感谢

网友:
这个间隙都有的,我是自己加了个垫片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看我的E325好像也是这样的

网友B(2013-05-15):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怕大齿盘会上下窜动 造成异常磨损  真的没事吗?  模友们  你们的机机也这样吗?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而且主轴上下还有近1mm窜动量...提飞机的时候 这个能明显感觉到,调那个锁止环到极限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情况,而且主轴上下还有近1mm窜动量...提飞机的时候 这个能明显感觉到,调那个锁止环到极限都 ...

这位同学,LZ的问题是单项跟单项轴套的设计预留间隙

您的问题是主轴止档问题,您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检查机构件安装
2.使用合适尺寸的垫片

祝愉快